[开发工具] MDK4.23 软件仿真进不去

楼主(2014-10-23):
STM32F103CB程序编译通过,进不去Use Simulator 模式,提示Could not load file '..\OBJ\xxxxxxxx. Debugger aborted !
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A:
我的能仿真,要选对仿真器的型号。

楼主:
是进不去Use Simulator 模式,即不能用PC机模拟

楼主:
路过高手帮下忙啊,先谢谢啦

网友B:
用Simulator 会卡死的。有些语句必须要硬件支持才能跳过。

网友C:
截个图看看,我用MDK5.0版本,刚试了下可以;
没你的这个提示;

你的提示只会在硬件仿真时才会出现;

楼主: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My Documents\My Pictures\未命名1

楼主:
可能是新建工程那设置不对,始终提示错误,无奈用别的工程改后可以用了,莫名其妙没搞通,有时间再研究,在此谢谢诸位的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