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系列的ADC问题

楼主(2014-10-23):
unsigned int initADC()
{
        unsigned int adval;

        float advalf;
        ADC_TRIS=1;//设置为输入
        //ADC=0;
        //TRISE=0x00;
        TRISA2=TRISA3=1;
        //TRISA=0x01;//RA0为模拟输入
        ADCON1=0x8f;//设置RA0为AD口Vref为参考电压
        ADCON0=0x41;//通道0,频率为fosc/8,启用ADC
        nop(1);
        GO=1;
        while(GO);
        adval=ADRESH;//00000000 00000011
        adval=adval<<8|ADRESL;//00000011 11111111
        advalf=adval/1023.0*5.0;//==2.3843
        adval=(unsigned int)(advalf*1000);
        return (adval);
}

有哪位高手能帮我看看这AADC初始化是哪里出问题了吗?

网友A:
你出了什么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出了什么问题么

用串口显示是00,但是时间延长点就没有了,连00都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