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求助用F2812的I/O口功能输出脉冲序列

楼主(2014-10-23):
求助如何用F2812的I/O口功能输出指定的脉冲序列,需要用示波器进行波形采集

网友A:
定时器+IO口

网友B:
最好用事件管理器吧     产生PWM波  这样不占用CPU主频
方便灵活
如果要用IO口的话    频率可能会受限

网友C:
用pwm产生吧,io产生的不是很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