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如何计算稳压二极管的功耗

楼主(2014-10-23):
先说电路 ,3.6v锂电池供电,经过tps63030 将电压转换为3.3V,处于本安认证方面的考虑,3.3V处并入了一个稳压二极管 DZ2W03600L(3.6V 1W),空载时,加入稳压二极管后总电流增加了15mA,带载时,功耗增加35mA左右,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这个功耗是否正常?如何能够给出具体步骤更好了,感谢!!
附件是稳压管的datasheet:

网友A:
功率计算就是P=VI,I是通过稳压二极管的电流。
只看楼主的描述,不太明白为啥带负载时电流增加了。建议提供电路原理图

网友B:
正常,从规格书的IV曲线上看,电压在3.3V左右时,电流就有十多mA。
所以,应用错误,不应该加这个电压的二极管。

网友C:
为什么总是显示未登录????

网友D:
楼上:多试几次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