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想把一个u8变量的某一位赋值给一个GPIO怎么办

楼主(2014-10-23):
stm32用并行信号驱动一个液晶屏,一个u8变量赋给几个GPIO口,一个GPIO对应其中的一位

网友A:
GPIOE->ODR = 0xffff;这是把GPIOE全部设置为1,  你的问题可以解决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IOE->ODR = 0xffff;这是把GPIOE全部设置为1,  你的问题可以解决了么?

NO,我现在有一个u8的数据,用八个GPIO并行的表示出来,传出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NO,我现在有一个u8的数据,用八个GPIO并行的表示出来,传出去

。。。。。晕   可以置位16个GPIO  就不能想办法置位8个GPIO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   可以置位16个GPIO  就不能想办法置位8个GPIO么。。。。

u8 有0有1啊,而且,八个GPIO不全是一起的,有的在A,有的在B,E。有个GPIO_WriteBit(),就是不知道怎么把u8 的某一位提取出来一个BIT数据。

网友B:
很简单.....用一个16位的变量读出来....把需要的8位置零,然后或上去.....就OK了嘛

网友B:
写成C语言就是:
int a;
char b;
a = GPIOE->ODR;//假如是后8位
a = a &0XFF00;
b = 0;//需要的赋的值
a = a | b;
GPIOE->ODR = a;

网友B:
之所以要a来过度,大家都懂得...............如果是其他位,就需要移位.....如果是不连续的.....呃,还是一位一位的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所以要a来过度,大家都懂得...............如果是其他位,就需要移位.....如果是不连续的.....呃,还是一 ...

你的意思我大概明白了,但是我想库函数既然有现成的GPIO_WriteBit(),把u8分成8个bit数据,写个八次,这样会不会简单一点,后面的人看起来也会比较容易明白。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我大概明白了,但是我想库函数既然有现成的GPIO_WriteBit(),把u8分成8个bit数据,写个八次,这样 ...

定义一个联合体,由8个bit变量组成,在赋一下u8变量的地址,行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定义一个联合体,由8个bit变量组成,在赋一下u8变量的地址,行不行。

我还以为,你是想如何快速搞定....不讲效率啊....那就随便啦,可以使用位域,或者直接调用库.........都可以

网友C:
可以使用位带操作。
分别为u8变量的每一位,以及你用到的GPIO口(用ODR寄存器)定义一个别名。
赋值的时候,直接把u8某一位的别名赋值给对应的GPIO口的别名就可以了。
速度也比用库函数快。

网友D:
移位赋值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写成C语言就是:
int a;
char b;

GPIOE->BSRR = 0x00FF0000 | b;      //这样GPIOE的低8位就是你要的结果,高8位不变

网友E:
可以使用端口的BSRR寄存器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u8 有0有1啊,而且,八个GPIO不全是一起的,有的在A,有的在B,E。有个GPIO_WriteBit(),就是不知道怎 ...

不同的端口,只能位指令了;

网友G:
Flash这么大,主频这么高,最笨的方法可能就是最靠谱的方法:
//bit0:
if(dat & (1<<0))
   GPIO_SetBits(Port_LCD_SCL, Pin_LCD_SCL);
else
   GPIO_ResetBits(Port_LCD_SCL, Pin_LCD_SCL);

//bit1:
if(dat & (1<<1))
   GPIO_SetBits(Port_LCD_SDA, Pin_LCD_SDA);
else
   GPIO_ResetBits(Port_LCD_SDA, Pin_LCD_SDA);

//bit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