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指导!!

楼主(2014-10-23):
原来玩的是飞思卡尔的K60系列单片机,以后打算使用DSP,求高手指导入门应该如何学习,包括资料啊,定位啊,等等。现在感觉特别迷茫,没有头绪!

网友A:
DSP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P还是不错的

应该怎么学呢?

网友B:
首先确定你感兴趣的方向    是控制类还是算法类
然后选择一款控制器开始入门学习吧
其实控制器不重要     重要的是使用控制器的过程中学习到的相关经验

网友C:
工业控制里面量最大的还是单片机,ARM只是更高级一些的单片机而已,一般的单片机侧重于控制,DSP可以认为是侧重于数字计算的单片机。一切都是单片机之上的发展,但单片机是基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怎么学呢?

还是选对方向吧 多参加操作实验

网友D:
我觉得像DSP这样的技术或者器件,关键是应用到实际的场合,也就是楼主你的目标是什么呢?准备将其用在哪方面呢?在实际做项目的过程中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学习才是最有效的,否则理解的不深,也很快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