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塘驱动TM1637

楼主(2014-10-23):
编译通过,试机LED不显示,请老师指教
上传TM1637资料

网友A:
建议贴出代码来

网友A:
#include "SmartM_M0.h"
                               //0     1     2     3     4     5     6     7     8     9
const uint8_t  TM1637_CODE[16]={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A     B     C     D     E     F
                                                                                                    0x77, 0X7F, 0x39, 0x3F, 0x79, 0x71};

#define I2C_CLOCK               13

VOID I2CInit(VOID)
{
  P3_PMD &= ~(Px4_PMD | Px5_PMD | Px2_PMD);
        P3_PMD |= (Px4_OD | Px5_OD | Px2_OUT);                       //使能I2C0引脚

  P3_MFP &= ~(P34_T0_I2CSDA | P35_T1_I2CSCL);
        P3_MFP |= (I2CSDA | I2CSCL);                             //选择P3.4,P3.5作为I2C0功能引脚

        APBCLK |= I2C0_CLKEN;                       //使能I2C0时钟
  I2CLK = I2C_CLOCK;

  I2CON |= ENSI;                                     //使能I2C
}

void TM1637_Write(UINT8 led)
{
    UINT8 i, ge, shi, bai, qian;

    I2CON |= STA;        //启动
    /* 40H地址自动加1模式,44H固定地址模式,本程序采用自加1模式 */
    I2DAT = 0x40;
        I2CON &= (~AA);        //发送ACK
        I2CON |= STO;        //停止
    /*写起始地址命令(0C0H),地址从00H单元开始。*/

        I2CON |= STA;        //启动
    I2DAT = 0xc0;
        I2CON &= (~AA);        //发送ACK

        /*写数据,显示4位数码管,地址自动加1*/
        for(i=0; i<4; i++)
        {
                if(i==0)        //第一位数码管
                {
                        ge = led%10;
                        I2DAT = TM1637_CODE[ge];
                        I2CON &= (~AA);        //发送ACK
//                        I2CON |= SI;
//            while ((I2CON & SI) != SI);
                }
                if(i==1)        //第二位数码管
                {
                        shi = led%100/10;
                        I2DAT = TM1637_CODE[shi];
                        I2CON &= (~AA);        //发送ACK
//                        I2CON |= SI;
//            while ((I2CON & SI) != SI);
                }
                if(i==2)        //第三位数码管
                {
                        bai = led%1000/100;
                        I2DAT = TM1637_CODE[bai];
                        I2CON &= (~AA);        //发送ACK
//                        I2CON |= SI;
//            while ((I2CON & SI) != SI);
                }
                if(i==3)        //第四位数码管
                {
                        qian = led/1000;
                        I2DAT = TM1637_CODE[qian];
                        I2CON &= (~AA);        //发送ACK
                }
        }

    I2CON |= STO;        //停止
}

void TM1637_Read(u8 Rkey)
{
        UINT8 i;

    I2CON |= STA;                                      //启动
    I2CON |= SI;
    while ((I2CON & SI) != SI);
    I2CON &= ((~STA)&(~SI));
        //写入读地址
    I2DAT = 0x42;
    I2CON |= SI;
    while ((I2CON & SI) != SI);
        //读取数据
        I2CON |= AA;
        for(i=0; i<8; i++)
        {
            I2CON |= SI;
            while ((I2CON & SI) != SI);
                        I2DAT = Rkey>>1;
        }
    //发送NACK到TM1637,执行断开连接操作
    I2CON &= (~AA);
    I2CON |= SI;
    while ((I2CON & SI) != SI);
    I2CON |= STO;    //停止
//    I2CON |= SI;
//    while (I2CON & STO);
//        return TRUE;
}

INT32 main(VOID)
{
         UINT8 i, dadt = 128, key;

   Un_Lock_Reg();                                                                //ISP下载时保护FLASH存储器
         PWRCON |= OSC22M_EN;                                                //默认时钟源为外部晶振
         while((CLKSTATUS & OSC22M_STB) == 0);                 //等待12MHz时钟稳定
         CLKSEL0 = (CLKSEL0 & (~HCLK)) | HCLK_22M;        //设置外部晶振为系统时钟
         I2CInit();

         while(1)
         {
                  TM1637_Write(dadt);                //执行写操作
                  Delayms(500);

                  TM1637_Read(key);           //执行读操作
                  for(i=0; i<4; i++)
                  {
                                if(key != 0xff)
                                {
                                        switch(key)
                                        {
                                                case 0xf7:
                                                P2_DOUT &= 0X01;
                                                break;
                                                case 0xf6:
                                                if(dadt<255)
                                                {
                                                        dadt++;
                                                }
                                                break;
                                                case 0xf5:
                                                if(dadt>0)
                                                {
                                                        dadt--;
                                                }
                                                break;
                                                case 0xf4:
                                                P2_DOUT |= 0x01;
                                                break;
                                                default:
                                                break;
                                        }
                                }
                  }
                  Delayms(500);
         }
}

网友A:
1.你先保证你的时序是对的
2.抓波形,看看波形和要求的波形是否一致

网友B(2015-03-14):
為何在這邊要回應 ACK ? ACK 不是TM1637回應的嗎?

    I2DAT = 0x40;
        I2CON &= (~AA);        //发送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