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源1.5升9V的电源仿真不成功!

楼主(2014-10-23):
  其中的线圈匝数比是1:2,但是在Multism11中仿真不成功是什么?弄了一天的时间,都没有成功。不知道在multisim中据说可以用变压器,但是变压器不能成功。求解决办法啊!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A:
仿真其实是给功力深厚的高手玩的,不知道有木有同意此观点的。。。
所以我不玩仿真,单片机软件模拟程序运行排除简单错误除外。。。:lol

网友B:
楼上的见解精辟呀。
这个使用变压器的自激振荡电路,由于大量工作在非线性区域,在仿真计算里是非常复杂的。需要很多的参数配合,包括计算的参数,仿真不出效果来蛮正常的。

网友C:
这种电路 你即使仿了 成功了
实际做出了 还是有差别的 甚至差了远了
建议你实际调试 制作
干嘛要用这种变压器的升9V呢?电流多少?
小电流一个IC 加个电感 肖特基 就搞定了。当然是非隔离的

网友D:
用分离器件“搭”个电路、对初学者(在校学生:必修课程)加深理解有帮助…
  结果悲剧发生了!应该找个线性电路、了解掌握仿真机理就好!…

楼主:
哎,老师非要啊,郁闷死了!

网友E:
现在的老师就是这样子,纸上谈兵,参数全都选成一样的重新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