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温度传感器通道失能后如何再次使能?

楼主(2014-10-23):
各位大侠,采集完温度后ADC_TempSensorVrefintCmd(DISABLE);然后再次采集时ADC_TempSensorVrefintCmd(ENABLE);  可是才回来的数值就不对了!能给点建议么?谢谢各位!

网友A:
从手册看,这块和 ADC 之间是独立的,并不相互干扰。

ADC_TempSensorVrefintCmd(ENABLE);  可是才回来的数值就不对了!
估计重新使能后,稳定需要一定的时间,增加一点延时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延时加到5ms都不行啊! 也重新使能了,也是不行!

网友B:
那就重新初始化下看看;

楼主:
自己结贴来了! 是自己犯了低级错误!打开温度采集通道确实需要100us以上的延时,我也确实加到5ms都没有好转,这个低级错误在我采集其他两路数据时没有加这个延时。顺便说一嘴,我做了一个STM32的温度补偿,STM32内部的RTC和温度采集器,效果不错,(-20,50)±0.5s每天。嘿嘿。需要的可以一起讨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