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I/O口问题

楼主(2014-10-23):
问下 我最近刚接触stm8 用它输出pwm库函数版本的,哪个io口要在呢么配置啊

网友A:
stm8不怎么复杂,直接操作寄存器,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程序中看到这个__enable_interrupt(),这个函数是时能中断吗?一定要在程序中加还是只有用到中断的时候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8不怎么复杂,直接操作寄存器,更好...........

你用tim2做过pwm吗,可以给我分享下吗

网友C(2015-04-24):
有一点要注意,有的型号,某个IO配置为PWM输出后,还需要对选项字节(OPTION BYTE)进行设置。

比如,stm8s003   ,TIM1,TIM2 控制输出的PWM,需要设置 OPTION  BYTE   的AFR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