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线中,加入2条12v电源线,加入2条RS485线是否可以?

楼主(2014-10-23):
(无正文)

网友A:
关键字  POE

网友B:
我认为是可以的。

网友C:
电流小的话是可以的。

网友D:
可以的
电流大了不行的 压降太大

网友E:
电流不大时可以,很多网络摄像头就是网线供电的

网友F:
POE就是用网线供电,低速的485也没什么串扰。

网友G:
可以,负荷不能过大。

网友H:
可以,注意功耗和485与网线之间的干扰

网友:
但是现在的网线不再是8条线了,而是4条线

网友I:
电流不要大于300ma,而且一定要有保护装置(熔断器等)。完全可以。

网友J:
可以,但是得注意供电电流和通信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