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安卓启动失败显示Suspending console(s)(已解决)

楼主(2014-10-23):
开发板imx6q,使用安卓系统为官网的android_jb4.3_1.1.0-ga_image_6qsabresd.tar.gz中的
eMMC/boot.img
eMMC/system.img
eMMC/recovery.img
使用mfgtools下载到emmc,进行启动,但启动失败了:
到这句话的时候停止不往下进行了:
PM: Entering mem sleep
Suspending console(s) (useno_console_suspend to debug)
。。。。。。
请教各位!谢谢

楼主:
root后的启动代码如下,供参考:

root@sabresd_6dq:/ # EXT4-fs (mmcblk0p7): re-mounted. Opts: (null)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EXT4-fs (mmcblk0p7): re-mounted. Opts: (null)
warning: `zygote' uses 32-bit capabilities (legacy support in use)
request_suspend_state: wakeup (3->0) at 23445312336 (1970-01-02 00:00:12.815642334 UTC)
cpufreq_interactive_input_connect: connect to max11801_ts
mma enable setting active
eth0: Freescale FEC PHY driver [Generic PHY] (mii_bus:phy_addr=1:01, irq=-1)
ADDRCONF(NETDEV_UP): eth0: link is not ready
acc_open
acc_release
ehci_fsl_bus_resume begins, Host 1
ehci_fsl_bus_resume ends, Host 1
ehci_fsl_bus_resume begins, DR
ehci_fsl_bus_suspend begins, Host 1
ehci_fsl_bus_suspend ends, Host 1
init: sys_prop: permission denied uid:1003  name:service.bootanim.exit
request_suspend_state: sleep (0->3) at 92603837345 (1970-01-02 00:01:21.974165343 UTC)
mma enable setting inactive
PM: Syncing filesystems ... done.
PM: Preparing system for mem sleep
suspend: start 1 suspend...
suspend: finish 1 suspend after:0.2603000 seconds...
Freezing user space processes ... (elapsed 0.01 seconds) done.
Freezing remaining freezable tasks ... (elapsed 0.01 seconds) done.
PM: Entering mem sleep
Suspending console(s) (use no_console_suspend to debug)
USB Host suspend begins
ehci_fsl_drv_suspend, pm event
host suspend ends
udc suspend begins
USB Gadget suspend ends
USB Host suspend begins
ehci_fsl_drv_suspend, pm event
host suspend ends
add wake up source irq 101
add wake up source irq 99
add wake up source irq 103
add wake up source irq 51
PM: suspend of devices complete after 12.320 msecs
PM: late suspend of devices complete after 0.604 msecs
Disabling non-boot CPUs ...
CPU1: shutdown
CPU2: shutdown
CPU3: shutdown
Enabling non-boot CPUs ...
CPU1: Booted secondary processor
Calibrating delay loop (skipped) already calibrated this CPU
i.MXC CPU frequency driver
CPU1 is up
CPU2: Booted secondary processor
Calibrating delay loop (skipped) already calibrated this CPU
i.MXC CPU frequency driver
CPU2 is up
CPU3: Booted secondary processor
Calibrating delay loop (skipped) already calibrated this CPU
i.MXC CPU frequency driver
CPU3 is up
PM: early resume of devices complete after 0.424 msecs
wakeup wake lock: alarm_rtc
imx-ipuv3 imx-ipuv3.0: IPU DMFC DP HIGH RESOLUTION: 1(0,1), 5B(2~5), 5F(6,7)
imx-ipuv3 imx-ipuv3.1: IPU DMFC DP HIGH RESOLUTION: 1(0,1), 5B(2~5), 5F(6,7)
remove wake up source irq 51
remove wake up source irq 103
remove wake up source irq 101
remove wake up source irq 99
ehci fsl drv resume begins: DR
ehci_fsl_drv_resume,pm event, wait for wakeup irq if needed
USB Gadget resume begins
fsl_udc_resume, Wait for wakeup thread finishes
ehci_fsl_bus_resume begins, DR
dr_controller_run: udc enter low power mode
USB Gadget resume ends
ehci fsl drv resume begins: Host 1
ehci_fsl_drv_resume,pm event, wait for wakeup irq if needed
ehci_fsl_bus_resume begins, Host 1
ehci_fsl_bus_resume ends, Host 1
PM: resume of devices complete after 97.620 msecs
PM: Finishing wakeup.
Restarting tasks ... done.
suspend: finish 1 suspend after:3.990689324 seconds...
suspend: exit suspend, ret = 0 (1970-01-02 00:01:26.212731333 UTC)
PM: Syncing filesystems ... done.
PM: Preparing system for mem sleep
suspend: start 2 suspend...
suspend: finish 2 suspend after:0.2603333 seconds...
Freezing user space processes ... (elapsed 0.01 seconds) done.
Freezing remaining freezable tasks ... (elapsed 0.01 seconds) done.
PM: Entering mem sleep
Suspending console(s) (use no_console_suspend to debug)
pm_op(): platform_pm_suspend+0x0/0x5c returns -16
PM: Device alarm failed to suspend: error -16
PM: Some devices failed to suspend
PM: resume of devices complete after 0.546 msecs
PM: Finishing wakeup.
Restarting tasks ... done.
suspend: finish 2 suspend after:0.88187332 seconds...
suspend: exit suspend, ret = -16 (1970-01-02 00:01:27.041896666 UTC)
mmc0: Starting deferred resume
mmc0: Deferred resume completed
PM: Syncing filesystems ... done.
PM: Preparing system for mem sleep
suspend: start 3 suspend...
suspend: finish 3 suspend after:0.2659000 seconds...
Freezing user space processes ... (elapsed 0.02 seconds) done.
Freezing remaining freezable tasks ... (elapsed 0.01 seconds) done.
PM: Entering mem sleep
Suspending console(s) (use no_console_suspend to debug)
。。。。。。

网友A:
请问你开发板型号是哪个?飞思卡尔的开发板吗?还是自己设计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开发板型号是哪个?飞思卡尔的开发板吗?还是自己设计的板子?

飞思卡尔的开发板MCIMX6Q-SDB

感觉开发板启动后就一直想休眠,如果在启动过程中尽快的输入操作命令,例如ls、cd命令,那么会暂时的停留在安卓系统中一段时间,但一会又开始Suspendingconsole

网友A:
楼主你好,你能给我你串口上所有的打印信息吗?看这一句看不出来哪里的问题。

网友A:
感觉应该是起来了,进入休眠模式了,请问你在屏上看到显示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能给我你串口上所有的打印信息吗?看这一句看不出来哪里的问题。 ...

root@sabresd_6dq:/ # EXT4-fs (mmcblk0p7): re-mounted. Opts: (null)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EXT4-fs (mmcblk0p7): re-mounted. Opts: (null)
warning: `zygote' uses 32-bit capabilities (legacy support in use)
request_suspend_state: wakeup (3->0) at 23445312336 (1970-01-02 00:00:12.815642334 UTC)
cpufreq_interactive_input_connect: connect to max11801_ts
mma enable setting active
eth0: Freescale FEC PHY driver [Generic PHY] (mii_bus:phy_addr=1:01, irq=-1)
ADDRCONF(NETDEV_UP): eth0: link is not ready
acc_open
acc_release
ehci_fsl_bus_resume begins, Host 1
ehci_fsl_bus_resume ends, Host 1
ehci_fsl_bus_resume begins, DR
ehci_fsl_bus_suspend begins, Host 1
ehci_fsl_bus_suspend ends, Host 1
init: sys_prop: permission denied uid:1003  name:service.bootanim.exit
request_suspend_state: sleep (0->3) at 92603837345 (1970-01-02 00:01:21.974165343 UTC)
mma enable setting inactive
PM: Syncing filesystems ... done.
PM: Preparing system for mem sleep
suspend: start 1 suspend...
suspend: finish 1 suspend after:0.2603000 seconds...
Freezing user space processes ... (elapsed 0.01 seconds) done.
Freezing remaining freezable tasks ... (elapsed 0.01 seconds) done.
PM: Entering mem sleep
Suspending console(s) (use no_console_suspend to debug)
USB Host suspend begins
ehci_fsl_drv_suspend, pm event
host suspend ends
udc suspend begins
USB Gadget suspend ends
USB Host suspend begins
ehci_fsl_drv_suspend, pm event
host suspend ends
add wake up source irq 101
add wake up source irq 99
add wake up source irq 103
add wake up source irq 51
PM: suspend of devices complete after 12.320 msecs
PM: late suspend of devices complete after 0.604 msecs
Disabling non-boot CPUs ...
CPU1: shutdown
CPU2: shutdown
CPU3: shutdown
Enabling non-boot CPUs ...
CPU1: Booted secondary processor
Calibrating delay loop (skipped) already calibrated this CPU
i.MXC CPU frequency driver
CPU1 is up
CPU2: Booted secondary processor
Calibrating delay loop (skipped) already calibrated this CPU
i.MXC CPU frequency driver
CPU2 is up
CPU3: Booted secondary processor
Calibrating delay loop (skipped) already calibrated this CPU
i.MXC CPU frequency driver
CPU3 is up
PM: early resume of devices complete after 0.424 msecs
wakeup wake lock: alarm_rtc
imx-ipuv3 imx-ipuv3.0: IPU DMFC DP HIGH RESOLUTION: 1(0,1), 5B(2~5), 5F(6,7)
imx-ipuv3 imx-ipuv3.1: IPU DMFC DP HIGH RESOLUTION: 1(0,1), 5B(2~5), 5F(6,7)
remove wake up source irq 51
remove wake up source irq 103
remove wake up source irq 101
remove wake up source irq 99
ehci fsl drv resume begins: DR
ehci_fsl_drv_resume,pm event, wait for wakeup irq if needed
USB Gadget resume begins
fsl_udc_resume, Wait for wakeup thread finishes
ehci_fsl_bus_resume begins, DR
dr_controller_run: udc enter low power mode
USB Gadget resume ends
ehci fsl drv resume begins: Host 1
ehci_fsl_drv_resume,pm event, wait for wakeup irq if needed
ehci_fsl_bus_resume begins, Host 1
ehci_fsl_bus_resume ends, Host 1
PM: resume of devices complete after 97.620 msecs
PM: Finishing wakeup.
Restarting tasks ... done.
suspend: finish 1 suspend after:3.990689324 seconds...
suspend: exit suspend, ret = 0 (1970-01-02 00:01:26.212731333 UTC)
PM: Syncing filesystems ... done.
PM: Preparing system for mem sleep
suspend: start 2 suspend...
suspend: finish 2 suspend after:0.2603333 seconds...
Freezing user space processes ... (elapsed 0.01 seconds) done.
Freezing remaining freezable tasks ... (elapsed 0.01 seconds) done.
PM: Entering mem sleep
Suspending console(s) (use no_console_suspend to debug)
pm_op(): platform_pm_suspend+0x0/0x5c returns -16
PM: Device alarm failed to suspend: error -16
PM: Some devices failed to suspend
PM: resume of devices complete after 0.546 msecs
PM: Finishing wakeup.
Restarting tasks ... done.
suspend: finish 2 suspend after:0.88187332 seconds...
suspend: exit suspend, ret = -16 (1970-01-02 00:01:27.041896666 UTC)
mmc0: Starting deferred resume
mmc0: Deferred resume completed
PM: Syncing filesystems ... done.
PM: Preparing system for mem sleep
suspend: start 3 suspend...
suspend: finish 3 suspend after:0.2659000 seconds...
Freezing user space processes ... (elapsed 0.02 seconds) done.
Freezing remaining freezable tasks ... (elapsed 0.01 seconds) done.
PM: Entering mem sleep
Suspending console(s) (use no_console_suspend to debug)
。。。。。。

网友A:
楼主你好,启动过程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休眠时间设置的太短了,建议你板子起来后到setting里重新设置一下休眠时间。

网友A:
你也可以按一下sw3键。不过最好还是重新设置一下休眠时间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能给我你串口上所有的打印信息吗?看这一句看不出来哪里的问题。 ...

控制台打印的信息,已经以附件的形式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启动过程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休眠时间设置的太短了,建议你板子起来后到setting里重新设置一下休 ...

请教:板子起来后,怎么在setting里面设置,我没找到setting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板子起来后,怎么在setting里面设置,我没找到setting在哪里

请问你使用的是哪个屏啊?

网友A:
在android的界面里的设置中设置的。

网友A:
Yes,Great. 你的理解是对的。:)

网友A:
楼主你好,本帖中的问题已经解决的话,麻烦帮忙结帖啊。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哈~~

网友A(2014-11-27):
楼主你好,请问你本贴中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了?如果没有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如果已解决麻烦帮忙结帖哈,非常感谢~~

网友B(2015-07-06):
最后怎么解决啊  系统进去不 怎么设置呢

网友C(2015-10-08):
界面进不去呢,可以在那里修改代码设置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界面进不去呢,可以在那里修改代码设置吗?

有个echo命令可以禁止系统进入休眠......具体记不住了,网上找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