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锡膏层网络不识别

楼主(2014-10-23):
用Altium design画板子,顶层铺地的一大块铜需要开窗露锡,于是在锡膏层画了一个形状,问题来了,为什么锡膏层对于不同的网络它不避开?顶层铺铜就是正常的,与不同网络留有间隙

网友A:
除了走线层(铜皮层)其他都是非网络的 当然不会避让啦

网友B:
开窗露锡的要放在soldmask层,而不是锡膏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窗露锡的要放在soldmask层,而不是锡膏层

我明白你说solder层的意思,画solder层可以不刷绿油了,但是这样不会露出裸铜吗?裸铜不抗氧化的,我希望的效果是上面有盖一层银白色锡的

网友C:
不会裸铜吧,你做pcb板用喷锡工艺的话,那一层是会留着可上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裸铜吧,你做pcb板用喷锡工艺的话,那一层是会留着可上锡的

知道了,明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