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板块版主、各位DSP高手看过来!

楼主(2014-10-23):
问大家一下,2812能连接上,但是是锁定状态,连续几片都是这样。
其它板子上好的片子拆下来焊到这种板子上,上电后也是锁定状态,是不是硬件电路有问题?
想问一下,哪些硬件问题会导致DSP被锁。
硬件很简单,DSP就连接了一片altera的7000系列CPLD、一片片外ram。
江湖救急啊!

网友A:
和我遇到的情况差不多。用示波器检查DSP的复位端是否正常。

网友B:
点UNLOCK,能解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遇到的情况差不多。用示波器检查DSP的复位端是否正常。

那你是怎么解决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UNLOCK,能解锁吗?

肯定解锁不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你是怎么解决的啊?

我的问题是由硬件看门狗引起的。看门狗周期性地复位DSP ,DSP连上仿真器后提示locked。也就是说DSP没有成功复位……
所以我建议你先查一下DSP的复位信号。

The first routine called after reset is the InitBoot assembly routine. This routine initializes the device for
operation in C28x object mode. InitBoot also performs a dummy read of the Code Security Module (CSM)
password locations. If the CSM passwords are erased (all 0xFFFFs) then this has the effect of unlocking
the CSM. Otherwise the CSM will remain locked and this dummy read of the password locations will have
no effect
. This can be useful if you have a new device that you want to boot load.

                                                          ——《Boot ROM Reference Gu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