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这么接有什么好处吗?

楼主(2014-10-23):
如图所示,谁能给分析一下啊?
指标中电气特性要求低电压为0~0.5v,高电压为26~30v,用在100v的电路里,有什么合适的继电器能给推荐一下吗?

网友A:
楼主搞什么的,很多高可靠的地方这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搞什么的,很多高可靠的地方这样用

具体用途我也不知道啊,人家就要求这么用,意思是到时候把这四个接口留出呗?给电时线包使触点吸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搞什么的,很多高可靠的地方这样用

还需要其他电路吗?

网友B:
24V继电器就可以了吧?

网友C:
24V的继电器够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V的继电器够呛吧

那多少的合适啊?

网友D:
用常用的12V继电器就可以了。 12V继电器线包串接一个DC28V转DC12V的降压开关电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常用的12V继电器就可以了。 12V继电器线包串接一个DC28V转DC12V的降压开关电源。 ...

这样不是切换的时候,电源也一起切换了;
加个电源成本上去了,又费电;
既然是DCDC,只要工作了,即使空载也会发热;

用LM2596s构成的降压开关电源成本低,效率高(90%)。空载不会发热,加载发热也很少。

网友E:
其中两组二极管防止电源反接;
另一组续流;
多串一个二极管,假如一个二极管烧坏了(短路的情况下),电路还可以正常工作;
继电器:
根据你的控制电路能提供多少的电压选择合适的继电器线圈电压;
还要考虑触点的耐压,切换的电流;
功耗;
机械,电气切换寿命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中两组二极管防止电源反接;
另一组续流;
多串一个二极管,假如一个二极管烧坏了(短路的情况下),电路 ...

考虑到二极管管压降,使用24v的继电器行不行啊?26~30V的没有合适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中两组二极管防止电源反接;
另一组续流;
多串一个二极管,假如一个二极管烧坏了(短路的情况下),电路 ...

假如最高输入30v,那我多串几个防反接的二极管,然后使用24v继电器行不行啊?

网友F:
占个小板凳先

网友E:
引用 楼主:
假如最高输入30v,那我多串几个防反接的二极管,然后使用24v继电器行不行啊? ...

看继电器的参数,这种关键参数一般都会给出;
24的继电器,也个电压工作范围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假如最高输入30v,那我多串几个防反接的二极管,然后使用24v继电器行不行啊? ...

比如这个继电器,明确标出了,只有10%,如果24V的话,就不能高于24V;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比如这个继电器,明确标出了,只有10%,如果24V的话,就不能高于24V;

但是输入要是30v的话,24v还是不能用,还是要多串几个二极管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但是输入要是30v的话,24v还是不能用,还是要多串几个二极管啊

那就要9个;
串电阻,和二极管,继电器2端加电压保护看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