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双通道清分点钞机是在一般点钞机所具有的机架

楼主(2014-10-23):
 双通道清分点钞机是在一般点钞机所具有的机架、托钞架、卷钞轮、上送钞轮及其轮轴、下送钞轮及其轮轴、传动电机及其与卷钞轮和送钞轮之间的传动机构、点钞计数器等结构的基础上,增设了由送钞架、色敏传感器、色敏传感信号放大及控制电路、电磁铁、复位弹簧、双通道容钞架构成的清分装置部分,因此在用于点钞计数的同时,还可对不同版面的钞票进行清理分开,从而满足了金融财会工作的实际需要,提高了工作效率。

  清分点钞机上的关键机构清分电磁铁WT-RSA32/47需要用什么电路来驱动,一直是很多刚入门搞研发的工程人员所困惑的,需要怎么驱动,用哪种电路比较稳定。广州市威恒电子有限公司研发部的工程师针对威恒公司的清分电磁铁产品和日本TAKANO,OKI公司的电磁阀KTA44H06B产品进行试验和测试后。给大家分享相关技术资料。
  威恒公司有二款清分电磁铁,分20度转角WT-RSA32/47和30度转角WT-KTA44H06B,也可根据客户要求订做长轴型产品,此电磁铁是是双方向转角,断电自保持,内置永磁体的高速响应型电磁铁,14MS的响应速度,也可订做7MS的响应速度,一般使用脉冲驱动电路来驱动。从经济性和稳定性出发,特介绍以下H桥式驱动电路给大家分享。
  图4.12中所示为一个典型的直流电机控制电路。电路得名于“H桥驱动电路”是因为它的形状酷似字母H。4个三极管组成H的4条垂直腿,而电机就是H中的横杠(注意:图4.12及随后的两个图都只是示意图,而不是完整的电路图,其中三极管的驱动电路没有画出来)。
  如图所示,H桥式电机驱动电路包括4个三极管和一个电机。要使电机运转,必须导通对角线上的一对三极管。根据不同三极管对的导通情况,电流可能会从左至右或从右至左流过电机,从而控制电机的转向。
  图4.12 H桥驱动电路
  要使电机运转,必须使对角线上的一对三极管导通。例如,如图4.13所示,当Q1管和Q4管导通时,电流就从电源正极经Q1从左至右穿过电机,然后再经Q4回到电源负极。按图中电流箭头所示,该流向的电流将驱动电机顺时针转动。当三极管Q1和Q4导通时,电流将从左至右流过电机,从而驱动电机按特定方向转动(电机周围的箭头指示为顺时针方向)。
  图4.13 H桥电路驱动电机顺时针转动
  图4.14所示为另一对三极管Q2和Q3导通的情况,电流将从右至左流过电机。当三极管Q2和Q3导通时,电流将从右至左流过电机,从而驱动电机沿另一方向转动(电机周围的箭头表示为逆时针方向)。
  图4.14 H桥驱动电机逆时针转动
  二、使能控制和方向逻辑
  驱动电机时,保证H桥上两个同侧的三极管不会同时导通非常重要。如果三极管Q1和Q2同时导通,那么电流就会从正极穿过两个三极管直接回到负极。此时,电路中除了三极管外没有其他任何负载,因此电路上的电流就可能达到最大值(该电流仅受电源性能限制),甚至烧坏三极管。基于上述原因,在实际驱动电路中通常要用硬件电路方便地控制三极管的开关。
  图4.155 所示就是基于这种考虑的改进电路,它在基本H桥电路的基础上增加了4个与门和2个非门。4个与门同一个“使能”导通信号相接,这样,用这一个信号就能控制整个电路的开关。而2个非门通过提供一种方向输人,可以保证任何时候在H桥的同侧腿上都只有一个三极管能导通。(与本节前面的示意图一样,图4.15所示也不是一个完整的电路图,特别是图中与门和三极管直接连接是不能正常工作的。)
  图4.15 具有使能控制和方向逻辑的H桥电路
  采用以上方法,电机的运转就只需要用三个信号控制:两个方向信号和一个使能信号。如果DIR-L信号为0,DIR-R信号为1,并且使能信号是1,那么三极管Q1和Q4导通,电流从左至右流经电机(如图4.16所示);如果DIR-L信号变为1,而DIR-R信号变为0,那么Q2和Q3将导通,电流则反向流过电机。
  图4.16 使能信号与方向信号的使用
  实际使用的时候,用分立元件制作H桥是很麻烦的,好在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封装好的H桥集成电路,接上电源、电机和控制信号就可以使用了,在额定的电压和电流内使用非常方便可靠。比如常用的L293D、L298N、TA7257P、SN754410等。
  附两张分立元件的H桥驱动电路:
  H桥工驱动电路有响应速度快,驱动电流大的优点,配合的上位机PLC或单片机,在程序里要写入互锁控制,以防对管同时导通,造成供电短路。
  集成式的控制板和分立元件式的控制板在使用中,可能会因为负载长时间通电过热造成线圈阻值变小,电流过大,对管可能会因过温会烧掉,使用分立元件的控制板,生产时会麻烦些,费人工,散热优良,维修简单,一般更换对管即可,如使用L298N之类的集成芯片,则整个更换。如使用单片机驱动,最好使用光藕隔离。
  此电路可驱动直流电机,步进电机,适合自动化设备,电子元器件生产设备,游艺设备的模拟仿真动感,金融设备的清分点钞机。
**转载于:广州威恒电子有限公司waytop-el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