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谁帮我看一下我移植到ucosII的ADC采样程序,多谢啦!

楼主(2014-10-23):
本人水平很low,在ucoII上移植一个ADC采样程序都不是太会,麻烦大神帮我看看这个程序啊,哪方面需要改进呢,我把原程序和我移植后的程序给大家看一下,看哪里不对,板子是没反应,串口助手也没反应,哎!
源程序: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m324xg_lcd.h"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define PRINT_ON_LCD
#define  ADC1_DR_ADDRESS         ((uint32_t)0x4001204C) //ADC1 DR寄存器基地址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初始化结构体声明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DMA初始化结构体声明
__IO uint16_t ADCConvertedValue;     // ADC为12位模数转换器,只有ADCConvertedValue的低12位有效
__IO uint16_t ADC1ConvertedValue = 0;
__IO uint32_t ADC1ConvertedVoltage = 0;

void ADC_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ADC1_CH13_DMA_Config(void);
void Display(void);
void Display_Init(void);

static void Delay_ARMJISHU(__IO uint32_t nCount)
{
  for (; nCount != 0; nCount--)
  {
  }
}

void STM32_Shenzhou_COMInit(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 Enable GPIO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 Enable UART clock */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USART1);         /* Connect PXx to USARTx_Tx*/

  /* Connect PXx to USARTx_Rx*/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USART1);

  /* Configure USART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 Rx as alternate func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        /* USART configuration */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Enable USART */
}

void Printf_Init(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STM32_Shenzhou_COMInit(&USART_InitStructure);
}

int main(void)
{
  u16 ADCConvertedValueLocalTemp, ADCConvertedValueLocal, Precent = 0, Voltage = 0;

   /* 详见左侧工程窗口的STM32_EVAL中的Printf.c */
  Printf_Init();
  printf("\n\r\n");
  printf("\n\r 论坛后续还会有更多精彩的示例,欢迎访问论坛交流与学习.");
  printf("\n\r 本示例为AD转换示例,串口输出转换结果,模拟信号来自板上的电位器! \n\r");
  printf("\n\r==============================================================================");
  printf("\n\r");
  /* ADC1 configuration *******************************************************/
  /*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                                              */
  /*  - DMA2_Stream0 channel2 configuration                                   */
  /*  - Configure ADC Channel7 pin as analog input                            */
  /*  - Configure ADC1 Channel7                                               */
  ADC1_CH13_DMA_Config();                          //ADC模数转化的初始化

  /*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
  ADC_SoftwareStartConv(ADC1);                          //ADC模数转化的初始化

  printf("\r\n ARMJISHU.COM神舟王STM32F439IGT开发板  AD模数转换实验\n\n\r");
#ifdef PRINT_ON_LCD
  /* Display ADC converted value on LCD */
  Display_Init();
#endif
  while (1)
  {
    #ifdef PRINT_ON_LCD
    /* Display ADC converted value on LCD */
        Display();
    #endif

    // 取两次采样的平均值
    ADCConvertedValueLocalTemp = ADC1ConvertedValue;
    Delay_ARMJISHU(80000);
    ADCConvertedValueLocal = ADC1ConvertedValue;
    ADCConvertedValueLocal = (ADCConvertedValueLocalTemp + ADCConvertedValueLocal) >> 1;

    Precent = (ADCConvertedValueLocal*100/0x1000);        //算出百分比
    Voltage = Precent*33;                                                  // 3.3V的电平,计算等效电平

    printf("\r 当前AD转换结果为:0x%X, 百分比为:%d%%,电压值:%d.%d%dV.  \r",
    ADCConvertedValueLocal, Precent, Voltage/1000, (Voltage%1000)/100, (Voltage%100)/10);

    Delay_ARMJISHU(6000000);
  }
}

PUTCHAR_PROTOTYPE
{
  /* Place your implementation of fputc here */
  /* e.g.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USART */
  USART_SendData(USART1, (uint8_t) ch);

  /*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

  return ch;
}

void ADC1_CH13_DMA_Config(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CommonInitTypeDef ADC_Common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ADC1, DMA2 and GPIO clocks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2 | RCC_AHB1Periph_GPIOC,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 DMA2 Stream0 channel2 configuration **************************************/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0;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uint32_t)&ADC1ConvertedValue;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DMA_Init(DMA2_Stream0, &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2_Stream0, ENABLE);

  /* Configure PC.03 (ADC Channel13) as analog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ADC Common Init **********************************************************/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Prescaler = ADC_Prescaler_Div2;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AccessMode = ADC_DMAAccessMode_Disabled;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TwoSamplingDelay = ADC_TwoSamplingDelay_5Cycles;
  ADC_CommonInit(&ADC_CommonInitStructure);

  /* ADC1 Init ****************************************************************/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onversion = 1;         //顺序进行规则转换的ADC通道的数目,这个数目的取值范围为1-16//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ADC1 regular channel13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3, 1, ADC_SampleTime_3Cycles);

/* Enable DMA request after last transfer (Single-ADC mode) */
  ADC_DMARequestAfterLastTransfer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

#ifdef PRINT_ON_LCD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Display ADC converted value on LCD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Display(void)
{
  uint32_t v=0,mv=0;
  uint8_t text[50];

  ADC1ConvertedVoltage = ADC1ConvertedValue *3300/0xFFF;

  v=(ADC1ConvertedVoltage)/1000;
  mv = (ADC1ConvertedVoltage%1000)/10;
  sprintf((char*)text,"   ADC = %d.%d V   ",v,mv);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6),text);
}

void Display_Init(void)
{
  /* Initialize the LCD */
  STM324xG_LCD_Init();

  /* Clear the LCD */
  LCD_Clear(White);

  LCD_DisplayWelcomeStr(LCD_LINE_8);

  /* Set the LCD Text size */
  LCD_SetFont(&Font8x12);

  /* Set the LCD Back Color and Text Color*/
  LCD_SetBackColor(Blue);
  LCD_SetTextColor(White);

  /* Display */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0x13), " ADC conversion w/ DMA transfer example ");

  /* Set the LCD Text size */
  LCD_SetFont(&Font16x24);

  /* Display */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0), "ADC Conversion @2Msps");

  /* Set the LCD Back Color and Text Color*/
  LCD_SetBackColor(White);
  LCD_SetTextColor(Blue);

  /* Display */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2),"  Turn R118(PC.03)    ");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4),"   Potentiometer     ");
}
#endif /* PRINT_ON_LCD */
移植后: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ucos_ii.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Gpio.h"
#include "stm324xg_lcd.h"
#include "fonts.h"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define  ADC1_DR_ADDRESS         ((uint32_t)0x4001204C) //ADC1 DR寄存器基地址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初始化结构体声明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DMA初始化结构体声明
__IO uint16_t ADCConvertedValue;     // ADC为12位模数转换器,只有ADCConvertedValue的低12位有效
__IO uint16_t ADC1ConvertedValue = 0;
__IO uint32_t ADC1ConvertedVoltage = 0;

#define TASKSamp_PRIO     5
#define TASKSamp_STK_SIZE 128

#define TASKUsart_PRIO     6
#define TASKUsart_STK_SIZE 128

#define TASKDisp_PRIO     7
#define TASKDisp_STK_SIZE 128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Place your implementation of fputc here */
  /* e.g.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USART */
  USART_SendData(USART1, (uint8_t) ch);

  /*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

  return ch;
}

void STM32_Shenzhou_COMInit(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 Enable GPIO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 Enable UART clock */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USART1);         /* Connect PXx to USARTx_Tx*/

  /* Connect PXx to USARTx_Rx*/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USART1);

  /* Configure USART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 Rx as alternate func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        /* USART configuration */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Enable USART */
}

void Printf_Init(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STM32_Shenzhou_COMInit(&USART_InitStructure);
}

void ADC1_CH13_DMA_Config(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CommonInitTypeDef ADC_Common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ADC1, DMA2 and GPIO clocks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2 | RCC_AHB1Periph_GPIOC,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 DMA2 Stream0 channel2 configuration **************************************/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0;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uint32_t)&ADC1ConvertedValue;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DMA_Init(DMA2_Stream0, &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2_Stream0, ENABLE);

  /* Configure PC.03 (ADC Channel13) as analog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ADC Common Init **********************************************************/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Prescaler = ADC_Prescaler_Div2;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AccessMode = ADC_DMAAccessMode_Disabled;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TwoSamplingDelay = ADC_TwoSamplingDelay_5Cycles;
  ADC_CommonInit(&ADC_CommonInitStructure);

  /* ADC1 Init ****************************************************************/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onversion = 1;         //顺序进行规则转换的ADC通道的数目,这个数目的取值范围为1-16//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ADC1 regular channel13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3, 1, ADC_SampleTime_3Cycles);

/* Enable DMA request after last transfer (Single-ADC mode) */
  ADC_DMARequestAfterLastTransfer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Display ADC converted value on LCD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Display_Init(void)
{
  /* Initialize the LCD */
  STM324xG_LCD_Init();

  /* Clear the LCD */
  LCD_Clear(White);

  LCD_DisplayWelcomeStr(LCD_LINE_8);

  /* Set the LCD Text size */
  LCD_SetFont(&Font8x12);

  /* Set the LCD Back Color and Text Color*/
  LCD_SetBackColor(Blue);
  LCD_SetTextColor(White);

  /* Display */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0x13), " ADC conversion w/ DMA transfer example ");

  /* Set the LCD Text size */
  LCD_SetFont(&Font16x24);

  /* Display */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0), "ADC Conversion @2Msps");

  /* Set the LCD Back Color and Text Color*/
  LCD_SetBackColor(White);
  LCD_SetTextColor(Blue);

  /* Display */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2),"  Turn R118(PC.03)    ");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4),"   Potentiometer     ");
}

void Display(void)
{
  uint32_t v=0,mv=0;
  uint8_t text[50];

  ADC1ConvertedVoltage = ADC1ConvertedValue *3300/0xFFF;

  v=(ADC1ConvertedVoltage)/1000;
  mv = (ADC1ConvertedVoltage%1000)/10;
  sprintf((char*)text,"   ADC = %d.%d V   ",v,mv);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6),text);
}

static void taskSamp(void *p_arg);
static void taskUsart(void *p_arg);
static void taskDisp(void *p_arg);

static OS_STK taskSamp_stk[TASKSamp_STK_SIZE];

static OS_STK taskUsart_stk[TASKUsart_STK_SIZE];

static OS_STK taskDisp_stk[TASKDisp_STK_SIZE];
static void systick_init(void)
{
    RCC_ClocksTypeDef rcc_clocks;
    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s);
    SysTick_Config(rcc_clocks.HCLK_Frequency/OS_TICKS_PER_SEC);
}

int main(void)
{

        OSInit();

    printf("\n\r\n");
    printf("\n\r 论坛后续还会有更多精彩的示例,欢迎访问论坛交流与学习.");
    printf("\n\r 本示例为AD转换示例,串口输出转换结果,模拟信号来自板上的电位器! \n\r");
    printf("\n\r==============================================================================");
    printf("\n\r");
    OSTaskCreate(taskSamp,(void*)0,&taskSamp_stk[TASKSamp_STK_SIZE - 1],TASKSamp_PRIO);
    OSStart();
    return 0;
}

static void taskSamp(void *p_arg)
{
    systick_init();

   OSTaskCreate(taskUsart,(void*)0,&taskUsart_stk[TASKUsart_STK_SIZE - 1],TASKUsart_PRIO);
   OSTaskCreate(taskDisp,(void*)0,&taskDisp_stk[TASKDisp_STK_SIZE - 1],TASKDisp_PRIO);

          while(1)
   {
    ADC1_CH13_DMA_Config();                          //ADC模数转化的初始化
  /*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
    ADC_SoftwareStartConv(ADC1);                          //ADC模数转化的软件启动

        OSTimeDly(8);

        }

  }

static void taskUsart(void *p_arg)
{
  u16 ADCConvertedValueLocalTemp, ADCConvertedValueLocal, Percent = 0, Voltage = 0;
        Printf_Init();
  /* ADC1 configuration *******************************************************/
  /*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                                              */
  /*  - DMA2_Stream0 channel2 configuration                                   */
  /*  - Configure ADC Channel7 pin as analog input                            */
  /*  - Configure ADC1 Channel7                                               */
        while(1)
   {
    // 取两次采样的平均值
    ADCConvertedValueLocalTemp = ADC1ConvertedValue;
        OSTimeDly(10);
        ADCConvertedValueLocal = ADC1ConvertedValue;
    ADCConvertedValueLocal = (ADCConvertedValueLocalTemp + ADCConvertedValueLocal) >> 1;

    Percent = (ADCConvertedValueLocal*100/0x1000);        //算出百分比
    Voltage = Percent*33;                                                  // 3.3V的电平,计算等效电平
        printf("\r\n ARMJISHU.COM神舟王STM32F439IGT开发板  AD模数转换实验\n\n\r");

    printf("\r 当前AD转换结果为:0x%X, 百分比为:%d%%,电压值:%d.%d%dV.  \r",
    ADCConvertedValueLocal, Percent, Voltage/1000, (Voltage%1000)/100, (Voltage%100)/10);

        OSTimeDly(5);

        }

}

static void taskDisp(void *p_arg)
{
  Display_Init();
  while (1)
  {

          Display();

           OSTimeDly(2);
   }

}
感觉自己只是作了简单的修改,还请大家多指点指点哇~

楼主:
谁能给指点指点啊,多谢啦,在线等。。

网友A:
这么长;
先不要上系统看看;
串口和ADC是否正确

网友:
感觉你的任务函数不对,代码有点长啊!还不是一般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