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DP83848事宜

楼主(2014-10-23):
   想用STM32F107+DP83848做电路板,请问你下PCB设计的话,DP83848需要4层板吗?
   我想这样设计:
   STM32F107VCT6+DP83848设计成小核心板(4层电路)
其他外围电路2层板,设计成底板,这样设计请问DP838484工作有问题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

哦,多谢,那我可以放心做了。

网友B:
两层板的。飘过。

网友C:
看你的PCB设计,设计的不好的话,4层可能也不影响;
不过TI的这个以太网芯片,算是比较稳定的,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层板的。飘过。

厉害,2层板都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PCB设计,设计的不好的话,4层可能也不影响;
不过TI的这个以太网芯片,算是比较稳定的,应该问题不 ...

4层可能也不影响?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厉害,2层板都稳定?

自己画的板子,前几天已经调通了。2层板。

网友D:
两层板就可以了,四成板信号质量更好,如果不考虑成本尽量四层板或者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