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SD测试点

楼主(2014-10-23):
最近在做人机界面的ESD测试,有几个疑问要问一下论坛里的大大。
人机界面是手持式设备,塑料外壳,外漏部分由电源端子(24V直流)、串口、USB、网口,我以下操作方法是否正确。
1、空气放电测试点:样机缝隙、电源端子(24V直流)、串口、USB、网口;
2、接触放电测试点:串口、USB、网口外壳。

网友A:
这个东西真不好说,我们的装置都是金属壳的,按道理应该只打接触放电就行,实际上空气放电也一样打
标准是一回事,实际测试时是另外一回事,标准的理解各不相同,实际测试时也是千奇百怪

网友B:
你这个应该是无源测试,有源测试页需要的吧?
无源测试电源端子也要打的吧?

网友C:
按照标准要求,你的操做没什么问题,但是实际情况最好还是全部都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真不好说,我们的装置都是金属壳的,按道理应该只打接触放电就行,实际上空气放电也一样打
标准是 ...

我也发现大家测试时确实千奇百怪,不同同事,测试方法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标准要求,你的操做没什么问题,但是实际情况最好还是全部都做一下

我也这么认为

网友D(2017-07-14):
对网口u口接触静电放电时  对里面的金属触点做接触测试么

网友D:
网口串口usb的接触放电 只是对外壳么   不对里面的金属触点么?空气放电的话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