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RFT6,内部DA突然就坏了!什么问题?

楼主(2014-10-23):
请香版看看!谢谢!

刚刚使用STM32F103RFT6内部12位DA通道1,从PA5脚DA输出
测试了几天正常,今天突然就坏了:
刚开始是输出没规律上下乱跳
一段时间后,输出变得极小,再后来输出来直接为3.3V了

换一个片子即可正常工作,现在还在继续测试中

DA输出损坏后,片子其它功能未受影响,都能正常工作,感觉象内部参考电压部分坏了?

以下是DA输出连接的电路,是电路问题吗?

网友A:
6脚对地,接2个钳位二极管看看;
可能是电源引起的吧;

网友B:
象这样的电路, 不会损坏端口. 我曾经也打坏过 DA 口, 是因为示波器的探头.
楼主也留意一下测试设备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6脚对地,接2个钳位二极管看看;
可能是电源引起的吧;

记得STM32的IO内部好象有2个钳位二极管
我现在PCB上,IO到运放前的R22的布线有点长,把R22移到IO附近会不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象这样的电路, 不会损坏端口. 我曾经也打坏过 DA 口, 是因为示波器的探头.
楼主也留意一下测试设备的问题. ...

示波器挂在后面的测试点上,在DA较低频率输出0.3V左右方波时,突然就坏了
坏得莫名其妙,所以心里不踏实

准备测试下坏的这片的DA的另一个通道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记得STM32的IO内部好象有2个钳位二极管
我现在PCB上,IO到运放前的R22的布线有点长,把R22移到IO附近会不 ...

恩,这样对STM32来说会好点;
但这不是你坏的主要原因;
多焊几块板试下,如果还出现此情况,就好好查你的硬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