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LED灯具的缺点?

楼主(2014-10-23):
目前LED灯具缺点

1.散热
  LED的耐热很差是人所共知的,必然会带来灯芯寿命的问题。现有的LED灯的设计往往散热难以达到要求,在一个散热要求非常苛刻的领域,却使用十分低劣的被动散热方式,而且多是风冷,甚至是封闭式的风冷。像一些灯具在驱动板和铝散热片之间要加塑料套管以增加绝缘的可靠性,还需要灌散热硅胶以提高散热能力。而T8的灯管灯管还是封闭的,灯芯只能依靠空气对流传热到灯管背面的铝管上进行散热。一般这类灯的内部温度都会有七八十度。并且要是兼顾散热,重量又是问题;兼顾重量,散热难以保证,这在现有设计中是两难的选择,尚没有可行的标准。

  2.寿命

  LED灯芯寿命随温度的升高而呈指数降低;电解电容温度每升高十度寿命降低一半;MOS温度升高,内阻增加,损耗增加,温度又会升高(恒流模式),最终烧毁。当然,国内的厂商没有给出具体LED灯具的寿命,宣传的时候只是提到LED灯芯寿命十万小时,但是LED的寿命瓶颈在系统驱动板,往往LED灯芯没有损坏,系统驱动已经挂掉了。

  另外LED 的光衰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灯具的寿命应该也要考虑视觉感受,就是经过多长时间灯具 的亮度降低到视觉上觉得暗的程度,可以认为寿命到了,客户就会考虑更换灯具,这个寿命是厂商都没有给出来(或者没有办法给出),但这非常重要。

  再而言之,现有的LED家用照明 多数受体积限制,防护方面很难做的很好,在电压波动较大,干扰严重的区域,现有的低功率的设计是一个考验。

  而最重要的是,LED的寿命和公司的寿命是否成正比,假若宣传10年的LED灯具2年就坏了,而半年前这家公司已经关门大吉,用户是否会去冒这个风险?

  3.重量

  螺旋类接口的灯具中,荧光灯的重量只有LED灯具的数分之一,由于没有了散热片的问题,荧光灯的重量对灯座来说可以忽略不计,但是LED的重量对灯座是一个很严重的考验,尤其是7.8W的螺旋接口LED灯,其重量是很危险的,这一点又有哪个商家考虑了?

  4.价格

  一般的LED驱动板在70度的温度下可能寿命仅5年(家用),远没有达到LED灯芯 10年的“概念”。所以相对比同等亮度的荧光灯来说,即便荧光灯只有1年的寿命,1W1元的荧光灯要远远比1W10元的LED划算得多。尤其是LED灯具损坏往往灯芯没坏,却要整个灯更换。算一算因为十分之一的驱动板却要丢弃剩下十分之九的灯(灯芯和散热片占了整个灯具绝大部分的成本),如果每一个厂商都没有做好回收再利用的话,客户是不会喜欢这样的产品的。.......
LED灯具现还无法替代传统照明 尚有缺陷

网友A:
伤眼怎么不提?

网友B:
就一条,伤眼

网友C:
伤眼吧,我觉得是了

网友D:
显色性较差,损害眼睛

网友E:
写得太好了!4楼说的对,伤眼也是一方面,亮点太亮,真的很刺眼。

以前在一家LED公司工作,突然一天,天花板着火了,原来是自己的LED产品驱动烧毁导致...好大的讽刺~

网友F:
看老帖去吧,这个问题讲的很清楚了。

网友G:
LED灯本身是不错的;
现在不少LED还可以直接接220V;

至于你说的问题,也是可以解决的;
市场上的很多LED不好,包括一些大厂做的,无非是偷空减料;
为了省成本等;
有些还用阻容降压;
有些LED芯片选择抗静电能力差的;
有些用的外圆片的晶圆;
有些不考虑EMC;
有些只追求亮度;

网友H:
既是用于人类的替代照明,首先考虑的应该是“适用性”
也即,两三种单色组合的欺骗性光源,对人类产生什么影响
其次,既是“灯具”,高亮点光源对视觉系统带来何种危害及其应对
末了,再考虑什么散热成本效率重量,也不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