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电源电路中的二极管

楼主(2014-10-23):
(无正文)

网友A:
你指的是整流二极管,电压和电流。电压和电流都要大于可能的最大值的1.2倍以上。其他作用的二极管要看用在什么地方了,具体要根据作用来。

网友B:
在电源电路的设计中,二极管是怎么选用的?

现在的电源要求越来越高,电路越来越复杂,其实除了普通的整流电路,基本上很少把二极管作为电路的重点来看。
二极管的选用需要考虑哪些参数,通常是耐压,工作电流,反向恢复时间。

网友C:
在电源电路的设计中,二极管的选用需要考虑哪些参数: 耐压,电流,速度,压降VF,封装,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