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详细的解释下这几句话什么意思

楼主(2014-10-23):
pi, GPIO, IO, gp, se
HWREG(GPIO_PORTF_BASE + GPIO_O_LOCK) = GPIO_LOCK_KEY;
  HWREG(GPIO_PORTF_BASE + GPIO_O_CR) |=GPIO_PIN_0;
  HWREG(GPIO_PORTF_BASE + GPIO_O_LOCK) = 0;

网友A:
HWREG(GPIO_PORTF_BASE + GPIO_O_LOCK) = GPIO_LOCK_KEY;//PF0脚是带锁的,操作的时候需要先解锁
HWREG(GPIO_PORTF_BASE + GPIO_O_CR) |=GPIO_PIN_0;//设置KEY_PIN_L所在GPIO端口输入模式
大概是这样,在INC/HW_GPIO.H里有对GPIO_LOCK_KEY等具体的定义,你可以翻翻

楼主:
引用 网友A:
HWREG(GPIO_PORTF_BASE + GPIO_O_LOCK) = GPIO_LOCK_KEY;//PF0脚是带锁的,操作的时候需要先解锁
HWREG(GPI ...

谢谢 ,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