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压器/电感的同名端,怎么分?

楼主:
如图,这类电感的同名端一般是怎么样的?有什么区分的好办**

我把方波同过其中一组绕组,量另外一组绕组,但是怎么量,怎么波形都是一样的?

网友A(2014-10-23):
绕向一致的两个头是同名端,另外两个头也是同名端。

网友A:
如果不知道绕向,把四个头中的任意两个头连起来,通以很小的交流。电流最小的联法是联结的两个头是非同名端,另外两个头也是非同名端。电流最大的联法是联结的两个头是同名端,另外两个头也是同名端。这样就可以确定四个头之间的关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绕向一致的两个头是同名端,另外两个头也是同名端。

那么图上的电感,最外面的两个脚是同名端?

网友B:
像这种能看见绕线,而且是穿心的电感最简单了,从一个眼儿里面出来的就是同名端。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么图上的电感,最外面的两个脚是同名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