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407采样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4-10-23):
用函数信号发生器直接接到ad引脚上,波形很准。如果用实验室的采样板对他输入采的就不准怎么回事?实验室的采样板如果用单片机采也挺准的。有没有人用这个板子?

网友A: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硬件设计是一个原因    采集到的数据可以通过软件滤波的方法
处理一下

网友B:
采样板的信号是什么样的?单片机采的时候是直接接到AD口上还是做了数据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