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电路求解

楼主(2014-10-23):
  此电路在工作时电感有异响,而且响声很大,4脚处的开关频率为800HZ,求大虾指点如何避免电感异响,以及EMC性能提升。

网友A:
查查元件是否装错或损坏了

网友B:
输出正常吗?…
  巳经不是800KHZ了、巳进入“音频范围”了!…
负载过重或短路?…

网友C:
IC的1脚频率是多少?输入输出电压是多少?输出电流是多大?电感匝数和Ae值是多少?这些参数不知道,无法判断电感是否合适,想提高EMC,就降低频率,增加电感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