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关于伺服同步插补控制问题求解!!!!!!!

楼主(2014-10-23):
各位大虾,小弟有一个关于机械手同步控制问题请教:
现有一个直角坐标的三轴系统,每轴由一台伺服驱动器驱动一台伺服电机进行运动,三个伺服驱动器由一个上位控制器控制,我现在要控制三台伺服电机同步执行画一个空间圆弧运动,请问哪位有关于伺服同步插补控制的开发案例可供参考!

网友A(2014-12-12):
用专用芯片比较简单

网友:
四轴运动控制芯片.加995971182

网友B:
专用运动控制芯片适合做平面插补,空间插补需要角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