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电子菜鸟请教:电路的响应时间

楼主(2014-10-23):
(无正文)

网友A:
怎么理解?运放带宽等效RC

网友B:
带宽是幅值降到0.7,下降3db时的频率值,这本身就是由里面类似的电阻电容决定的,关系比单纯的RC复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宽是幅值降到0.7,下降3db时的频率值,这本身就是由里面类似的电阻电容决定的,关系比单纯的RC复杂点。 ...

恩,明白了,那在实际中我们怎么从响应时间方面去选择运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理解?运放带宽等效RC

恩恩,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明白了,那在实际中我们怎么从响应时间方面去选择运放呢?

选择对应频率下的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择对应频率下的带宽

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