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芯片的功耗以及额定电流

楼主(2014-10-23):
请教大神们解释下  看芯片手册时怎么计算功耗的  例如一个驱动芯片它的电源电流和输入IO电流以及输出IO电流这三者有关系吗?计算功耗时是只看是其中的Icc静态电流x供给电压吗?额定电流是Icc还是输入输出IO电流呢?   一直看芯片都没搞懂这个,哪位大神能帮助下小弟。

网友A:
不是静态电流;
输入,输出等电流的总和;
受负载,温度等会变化的;

网友B:
这个不用的IO口都需要做处理的吧。

网友C:
计算功耗时是只看是其中的Icc静态电流x供给电压吗?
那当然是除了静态电流, 还得包括具有输出时引起的功耗.

驱动芯片的额定电流是Icc还是输入输出IO电流呢? 应该是指输出电流才比较合理.

网友D:
参考了啊,,帮着顶一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