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51单片机

楼主(2014-10-23):
51单片机的I/O 数据口,上拉电阻,再接RC滤波,对信号有影响吗?

网友A:
做普通口,只能进去数字信号,你滤波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普通口,只能进去数字信号,你滤波干嘛?

数据口方波信号,抗干扰用呗。

网友B:
就看你的滤波器跟IO口的翻转频率有影响没了。

网友B:
如果你的IO操作频率不会被滤波器滤掉,或者在带通范围内,就没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数据口方波信号,抗干扰用呗。

那么你还不如加个比较器了,绝对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