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芯片正常工作电流,哪位能分析清楚这个模糊的概念

楼主(2014-10-23):
如何知道一个芯片的正常工作电流?若是一个MCU,搭建好最小系统后,它I/O口什么都不接也可以正常工作,那么当I/O口接外围电路后也能正常工作,那这个正常工作电流指什么,分别怎么测量或计算出来

网友A:
嗯,正常工作电流确实是个有点模拟的概念.
所以,通常数据手册会给个特别条件的典型电流. 这特殊条件包括 MCU 的电源电压, 工作频率,有没有开启低功耗模式, 外设开启情况, 还有 IO 的设置(通常都会设置成输入, 不对外输出电流)等等.
IO 口消耗电流一般通过外围电路来计算.

网友B:
这个可以结合外围电路的计算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