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可以调试PSOC5吗

楼主(2014-10-24):
PSOC5能使用JLINK下载和调试吗

网友A:
好像不行吧。

网友B:
你把PSoC5工程导出到Keil中,就可以利用JLink去调试和下载了。Creator的帮助中有导出方法。

网友C:
答案是可以,另外,官方的PSOC 5LP开发板上有板载下载调试器,利用淘宝上卖的廉价的CY7C68013A核心板就可很方便的制作一个,我试过,稳定很好用,下载调试两不误

网友C:
我去,楼上说的很详细,没注意,是要导入到keil的,我看到过方法,没试过,因为我有自制的下载器。。。。当然还可以自制POSC3的下载调试器,方法是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把PSoC5工程导出到Keil中,就可以利用JLink去调试和下载了。Creator的帮助中有导出方法。 ...

现在PSOC5的工程可以导出到keil中??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去,楼上说的很详细,没注意,是要导入到keil的,我看到过方法,没试过,因为我有自制的下载器。。。。当 ...

初学psoc3,想自制一个下载器,能给些参考吗?先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现在PSOC5的工程可以导出到keil中??

是的,最近几个版本在不断增强与第三方IDE的交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