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stc系列eeprom内部如何掉电存储数据

楼主(2014-10-24):
本人目前做一个家电项目,要求是,对某款家电一直计时,断电后时间必须要保存在eeprom中,以便下次继续计时,当计时时间达到一定数值,给予提醒;求大神给个类似程序 谢谢啦

网友A:
/*******************************************************************/
/*向单片机内部EEPROM空间读出一字节数据*/
/*******************************************************************/
//11F04E  共2个扇区,起始地址0000H
uchar read_51flash_data(uint eeprom_addr)
{
        uchar temp;

        IAP_CONTR=0X83;
        IAP_CMD =read_cmd;//字节读命令,,

        IAP_ADDRL=eeprom_addr&0xff;
        IAP_ADDRH=eeprom_addr>>8;

        IAP_TRIG=0X5a;
        IAP_TRIG=0Xa5;//
        //delay_nus(2);
        Nop();
        temp=IAP_DATA;

        IAP_CONTR=0X00;
        IAP_CMD =0X00;
        IAP_TRIG=0X00;
        IAP_ADDRH=0Xff;
        IAP_ADDRL=0Xff;
        return temp ;
}

/*******************************************************************/

/*******************************************************************/
void write_51eeprom_1byte(uint eeprom_addr,uchar w_data)
{

        IAP_CMD =program_cmd;//字节编程命令,,

        IAP_ADDRL=eeprom_addr&0xff;
        IAP_ADDRH=eeprom_addr>>8;

        IAP_CONTR=0X03;
        IAP_CONTR|=0X80;
        IAP_DATA =w_data;

        IAP_TRIG=0X5a;
        IAP_TRIG=0Xa5;//
        Nop();
        IAP_CONTR=0X00;
        IAP_CMD  =0X00;
        IAP_TRIG =0X00;
        IAP_ADDRH=0Xff;
        IAP_ADDRL=0Xff;
}

/*******************************************************************/
/*******************************************************************/
/*擦除单片机内部EEPROM空间一个数据的扇区*/

void earse_one_sector_in51(uint  eeprom_page_addr)
{

        EA=0;
        IAP_CONTR=0X83;
        IAP_CMD =erase_cmd;//字节擦除命令,,        IAP_CMD

        IAP_ADDRH=eeprom_page_addr>>8;
        IAP_ADDRL=eeprom_page_addr;

        IAP_TRIG=0X5a;
        IAP_TRIG=0Xa5;//
        delay_nus(10);
        Nop();
        IAP_CONTR=0X00;
        IAP_CMD =0X00;
        IAP_TRIG=0X00;
        IAP_ADDRH=0Xff;
        IAP_ADDRL=0Xff;
        EA=1;
}

网友B:
掉电使用低压中断保存数据到EEPROM C例程:
http://www.stcisp.com/**_powerdown_save2eeprom_flash.html  :)

(40)

网友C:
关键在掉电检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