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方波转3.3v方波

楼主(2014-10-24):
有谁用过12V方波转3.3v方波的芯片,具体什么芯片啊

网友A:
电阻分压+一个小逻辑门(反相器、与门、缓冲器都可以),成本非常低的方案

网友B:
三极管 上啦3.3V

网友A:
呵呵,三极管成本更低

网友C:
找一个Vbe大点的三极管,频率不高的话,一个管子就搞定。

网友D:
用三极管,光耦,转换下电平都可以;
TI还有电平转换芯片(5V支持,12V不清楚),你可以去查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找一个Vbe大点的三极管,频率不高的话,一个管子就搞定。

我怎么不信一个三极管就能搞定,一个电阻都不需要?

要想一个管子搞定,那你得用稳压管,

网友F:
我赞同2楼方案。性能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怎么不信一个三极管就能搞定,一个电阻都不需要?

要想一个管子搞定,那你得用稳压管, ...

三极管电源用3.3V的就行

网友H:
是±6V;还是0-12V ??
不同的波形有不同的做法

网友I:
电阻、三极管/MOS管、比较器、光耦、逻辑门之类的都可能可以。不过,楼主没有说清楚12V方波到底是怎么个方波,所以无法准确说哪个方案必然合适。

网友J:
两个电阻分压就可以搞定,如果要求高的话,一个电阻,一个稳压管完全可以搞定,要什么芯片。

这个好。

网友K:
看你的频率,不高好办,高的话,黑黑,还是买芯片吧

2个电阻的速度比芯片高多了。

网友L:
串电阻+钳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分压+一个小逻辑门(反相器、与门、缓冲器都可以),成本非常低的方案

我的方波频率比较高,有几路信号,我用光耦试下可以的,太麻烦,不知道有没有专门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你的频率,不高好办,高的话,黑黑,还是买芯片吧

频率比较高。有什么专门的芯片啊、查了下没找到

网友B:
多数门电路都可以胜任的
输入电阻分压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阻、三极管/MOS管、比较器、光耦、逻辑门之类的都可能可以。不过,楼主没有说清楚12V方波到底是怎么个方 ...

1就是12V编码器输出的方波啊,要给dsp.我用6N137试了下可以,不过太复杂,三路,接线麻烦,有什么电平转换芯片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6V;还是0-12V ??
不同的波形有不同的做法

0-12v,码盘输出的,要给DSP,转成3.3V

一个破码盘输出也叫频率比较高?还以为是n个G呢

网友I:
引用 楼主:
0-12v,码盘输出的,要给DSP,转成3.3V

这个用电阻分压再用施密特逻辑门整形即可,此为最简单且最可靠的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方波频率比较高,有几路信号,我用光耦试下可以的,太麻烦,不知道有没有专门的芯片? ...

chunyang版主也说了,就用我的方案吧,电阻分压+小逻辑门,比如反相器、与门、缓冲器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