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DP83848和W5500哪个芯片发热小?

楼主(2014-10-24):
DP83848和W5500哪个芯片发热小?这2个芯片都用过的出来说下呀。

网友A:
2个都没用过呢;

网友B:
一个都没有用过,只能帮顶了,加个散热片不行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个都没有用过,只能帮顶了,加个散热片不行吗

没见过PHY需要加散热片的

网友D:
只用过w5500 发热量真大,烫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见过PHY需要加散热片的

;P,电路发上来看看,不应该发热的,设置问题还是短路了?

网友(2017-10-11):
W5500的发热量很小的、、、

网友E:
都听过,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