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1768怎么计算spi速率呢

楼主(2014-10-24):
特别不知道SPCCR寄存器的值

楼主:
没人回复

网友A:
手册中有关于SPI时钟的描述,
看一下时钟树都经过了几级分频,分频系数各是多少,一般会有寄存器默认值,
如果不确定的话,可以读取寄存器看一下。

楼主:
我使用1768的SPI口连接7寸的液晶屏,1768 SPI的SCK设置不上去,稍微设置高点液晶屏就显示不正常或者黑屏,只有SCK的速率降到37.5k一下才能正常显示,这个应该是液晶屏的问题吧,资料上看到液晶屏的SPI速率可以达到2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