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2.2-4.2转5v

楼主(2014-10-24):
LM2700输入电压范围为2.2-4.2,固定输出5v,在输出电容耐压值为6.3v的情况下,输出电容若是烧掉,会对后续电路造成影响吗,对整个电路板会不会造成什么影响?

网友A:
输出端接6.3V耐压的电容,烧掉的几率非常非常小的,即使这个小概率事件发生了,至多就是纹波大些

楼主:
现在我这个输出电容已经烧掉好几个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端接6.3V耐压的电容,烧掉的几率非常非常小的,即使这个小概率事件发生了,至多就是纹波大些 ...

现在我这个输出电容已经烧掉好几个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B:
是不是电容耐压值不够标称啊,换10V的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我这个输出电容已经烧掉好几个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LM2700,你确认是正品么?
有些DC-DC,上电瞬间会有比较大脉冲电压输出,你可以用示波器测试看下,如果确认有脉冲电压,那就把电容耐压值提高吧,也要注意你后面是否能耐受住这个高压的冲击

网友C:
不要用钽电容 用陶瓷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2700,你确认是正品么?
有些DC-DC,上电瞬间会有比较大脉冲电压输出,你可以用示波器测试看下,如果确 ...

那么会对后面电路产生影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用钽电容 用陶瓷电容

有什么区别么?陶瓷电容相对钽电容有没有什么有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会对后面电路产生影响么?

有什么影响要看后面接的是什么器件,比如接了个耐压6V的芯件,这个脉冲电压如果超过6V的话,存在烧芯片的可能。

网友D:
烧掉了?…倒底是个什么状态呀?…
爆裂?…开路了,对后面的影响是纹波大了…
击穿?…短路了、对后面的影响是没有工作电压了…

网友E:
设计前期就要搞清楚,电容耐压值最好选取额定工作电压的1.5~2倍。

网友C:
如果用钽电容 耐压至少1.5-2倍 否则电容容易爆
钽电容 那么贵
陶瓷便宜
电路不会这么挑剔的 陶瓷电容足够了。

网友F:
电容耐压选的这么低;
我一般都是2倍以上;

网友G:
加大电容耐压

网友H:
胆儿够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