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程序跑不起来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4-10-24):
开关电源供电103RBT6的板子,有的板子就好使,有的板子程序就起不来,怎么回事哦?

网友A:
出现的现象是怎么样的?
供电方面和复位电路是不是正常。开关电源有没有做滤波处理.

网友B:
你可以调试一下,看看这么回事儿,会不会卡在RTC上了?

网友C:
不是硬件不稳定;
就是程序有BUG;
另外你说的程序跑不起来,你是怎么判断的?有指示灯吗?

网友C:
硬件不稳定:
比如电源:有些电源上电的时候输出有过冲,烧芯片都很正常;
地没处理好;
复位电路没处理好;
晶振电路问题,电容选择不合适;
PCB设计的太差了;

楼主:
有指示灯,开关电源是常用的,纹波很小,PCB板子大部分都没有问题,一批中有几个会出现起不来这种现象

网友D:
晶振如何
什么叫程序跑步起来?调试能下载程序,能debug吗?~

楼主:
晶振电压1.2V和0.9V左右,频率正常,这是能跑起来的时候测量值,跑不起来的时候参数度不对,晶振没起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晶振电压1.2V和0.9V左右,频率正常,这是能跑起来的时候测量值,跑不起来的时候参数度不对,晶振没起振 ...

那就查跑不起来的这些板子;(不要换STM32)
逐一排查;

不会是晶振的电容选择的不合适,或者精度太差吧;

网友E:
是不是PCB板有问题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调试一下,看看这么回事儿,会不会卡在RTC上了?

很有可能啊

楼主:
谢谢各位,再调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