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关于ltib, 启动画面, source code的问题

楼主(2014-10-24):
看到i.mx常见问题之如何更换i.MX53u-boot 的启动画面?有一些疑问
1.运行./ltib然后做什么呢?
2. 在目录/ltib/rpm/BUILD/下的uboot和kernel  与 Android_users_guide.pdf中提到的关于下载android源码中的uboot-imx和kernel-imx有什么不同?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你这里提到的第一个问题:
因为你改过代码,使用./ltib 是要来重新编译源码生成板子上要运行的images。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 你的第二个问题,/ltib/rpm/BUILD/下是Linux BSP 中的u-boot和kernel,而android源码中的uboot-imx和kernel-imx是对应的android源码中的u-boot和kernel,它们的结构是一样的,区别不大的。

网友A:
如还有问题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

楼主:
你好,既然区别不大,修改uboot 的启动画面必须要用./ltib来修改吗? 在android源码中的uboot-imx就不能修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既然区别不大,修改uboot 的启动画面必须要用./ltib来修改吗? 在android源码中的uboot-imx就不能修 ...

你好,这里使用./ltib 是编译你修改过的源码。
在android中也是可以修改的,修改以后要重新编译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