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uboot设置bootargs里的“ldb=”参数是什么用?(已解决)

楼主(2014-10-24):
uboot命令行敲print
显示
bootargs=console=ttymxc0,115200 init=/init androidboot.console=ttymxc0 androidboot.hardware=freescale vmalloc=256m video=mxcfb0:dev=ldb,LDB-1366x768P60,if=RGB24,bpp=32 fbmem=64M gpumem=96M ldb=sin0

其中uboot设置bootargs里的“ldb=”参数是什么用?
我看其他有的板上是ldb=spl0,又有什么作用?
还有什么其他参数都是什么作用?

网友A:
楼主你好,uboot 设置bootargs里的“ldb=”参数是什么用是告诉内核哪个ldb模式被用了的。

网友A:
因为有两个LVDS显示接口,并且有四种显示模式,分别为:split/dual/single/separate mode。即对应:
ldb=<x>
1. ldb=sin0/1
2. ldb=spl0/1
3. ldb=dul0/1
4. ldb=sep0/1
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来设置。

网友A:
楼主你好,这里我发给你一个文档,你看一下,里面有内核参数详细内容的介绍,希望对你有帮助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这里我发给你一个文档,你看一下,里面有内核参数详细内容的介绍,希望对你有帮助的哈。

非常感谢!很有用的回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不客气啊,希望对你有帮助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很有用的回答

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创帖提问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很有用的回答

楼主你好,如果本帖中的问题你已经解决的话,麻烦你帮忙结帖哈,非常感谢。

网友A:
楼主你好,如果本帖中的问题你已经解决的话,麻烦你帮忙结帖哈,非常感谢。

网友A(2014-11-27):
楼主你好,请问你本贴中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了?如果没有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如果已解决麻烦帮忙结帖哈,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