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关于焊盘大小的定义标准,请教版主

楼主(2014-10-24):
在金升阳的研讨会上,刘经理讲规定焊盘库,确定焊盘大小,可以减少虚焊等问题。这个焊盘大小的确立标准是什么呢?请版主————

网友A:
,外是内的2倍。

网友B:
原则上来说,焊盘孔比管脚略大即可,焊盘的大小要考虑过孔大小和焊盘间距,可以自己调整,比如单面板一般要比双面板略大一些,以增加牢固性。一般常见的焊盘大小是孔径的1.5~3倍,和工程师习惯有比较大的关系,像楼上一般选用2倍。

网友C:
这个根据标准来吧。

网友C:
文件上规定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根据标准来吧。

什么标准呢

网友D:
貌似没见过什么IEEE、GB的标准,
或许是有我没注意吧!
反正我画板子都是怎么好用怎么画!

楼主(2014-11-28):
引用 网友D:
貌似没见过什么IEEE、GB的标准,
或许是有我没注意吧!
反正我画板子都是怎么好用怎么画! ...

根据经验去画?但好似对于新人来说没有经验,所以要交学费了。。。不过最好是有个标准最好了

网友E: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