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量和常量的定义切换,在预处理中如何简单的做到

楼主(2014-10-24):
定义了IIC_TYPE_CHK:IIC的驱动模块会检测iic的型号,赋值给变量IIC_type。
未定义IIC_TYPE_CHK:IIC的驱动模块不检测iic的型号,IIC_type为常量。

其它几个模块根据IIC_type确定存储位置,不需要知道IIC_TYPE_CHK是否定义。

enum IIC_TYPE_ {AT24C512,AT24C256,AT24C128,AT24C64,AT24C32,AT24C16,AT24C08,AT24C04,AT24C02,AT24C01};
        #define IIC_SIZE(x)  ( ((x)>AT24C01) ? 0 : (0x10000>>(x)) )        //

        //#define IIC_TYPE_CHK         //是否检查iic型号
        #ifndef IIC_TYPE_CHK
                //uint8 IIC_type;        //
        #else
                #define IIC_type AT24C64
        #endif

假如IIC_type定义成常量,所有的模块都不会更改它,只是使用它。
假如IIC_type定义成变量,只有一个模块可能会更改它,其它模块只使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