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使用mfgtool烧录一直停在jumping to OS image

楼主(2014-10-24):
板子是自己设计的,用的是imx53loco,用Mfgtools-Rel-1.6.2.048工具烧写的时候一直停在Jumping to OS image,一段时间后提示烧写失败,找不到设备

mfgtool log:
Friday, October 24, 2014 11:07:11
1 - Panel A Start processing MX53-Loco <LIST/>.

Panel A Start <CMD/> type="boot" body="BootStrap" file="u-boot-mx53-smd.bin" timeout="10" onError="" text="Read from DDR script from U-Boot to init DDR Memory.".

1 - Panel A Finished <CMD/> type="boot" body="BootStrap" file="u-boot-mx53-smd.bin" timeout="10" onError="" text="Read from DDR script from U-Boot to init DDR Memory." SUCCESS code=0x0.

Panel A Start <CMD/> type="load" body="" file="uImage" timeout="10" onError="" text="Doing Kernel.".

1 - Panel A Finished <CMD/> type="load" body="" file="uImage" timeout="10" onError="" text="Doing Kernel." SUCCESS code=0x0.

Panel A Start <CMD/> type="load" body="" file="initramfs.cpio.gz.uboot" timeout="10" onError="" text="Doing Initramfs.".

1 - Panel A Finished <CMD/> type="load" body="" file="initramfs.cpio.gz.uboot" timeout="10" onError="" text="Doing Initramfs." SUCCESS code=0x0.

Panel A Start <CMD/> type="jump" body="" file="" timeout="10" onError="" text=" Jumping to OS image. ".

1 - Panel A Finished <CMD/> type="jump" body="" file="" timeout="10" onError="" text=" Jumping to OS image. " SUCCESS code=0x0.

Panel A Start <CMD/> type="find" body="Updater" file="" timeout="180" onError="" text="".

Panel A UtpUpdate Event: DeviceRemoval Msg: (null) DevState: Disconnected OpState: WAITING_FOR_DEVICE

Panel A: Reason is unknown,1 - Panel A Finished <CMD/> type="find" body="Updater" file="" timeout="180" onError="" text="" FAIL code=0xffffffff.

请问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配置文件:
[PROFILE]
PLAYER=MX53 Linux Update
VERSION=2

[OPERATIONS]
UTP_UPDATE=OS Firmware,120,1

[OS Firmware]
UCL_INSTALL_SECTION=MX53-Loco

ucl文件:

<CMD type="boot" body="BootStrap" file ="u-boot-mx53-loco.bin" >Read from DDR script from U-Boot to init DDR Memory.</CMD>

<CMD type="load" file="uImage" address="0x70800000"
    loadSection="OTH" setSection="OTH" HasFlashHeader="FALSE" >Doing Kernel.</CMD>
<CMD type="load" file="initramfs.cpio.gz.uboot" address="0x70B00000"
    loadSection="OTH" setSection="OTH" HasFlashHeader="FALSE" >Doing Initramfs.</CMD>

<CMD type="jump" > Jumping to OS image. </CMD>
<CMD type="find" body="Updater" timeout="180"/>
<CMD type="push" body="mknod class/mtd,mtd0,/dev/mtd0"/>
<CMD type="push" body="mknod class/mtd,mtd1,/dev/mtd1"/>
<CMD type="push" body="mknod class/mtd,mtd2,/dev/mtd2"/>
<!--<CMD type="push" body="mknod class/mtd,mtd3,/dev/mtd3"/>-->
<!--<CMD type="push" body="mknod class/mtd,mtd4,/dev/mtd4"/> -->
<CMD type="push" body="mknod block,mtdblock0,/dev/mtdblock0,block"/>
<CMD type="push" body="mknod block,mtdblock1,/dev/mtdblock1,block"/>
<CMD type="push" body="mknod block,mtdblock2,/dev/mtdblock2,block"/>
<!--<CMD type="push" body="mknod block,mtdblock3,/dev/mtdblock3,block"/>-->
<!--<CMD type="push" body="mknod block,mtdblock4,/dev/mtdblock4,block"/>-->

<CMD type="push" body="send" file="files/u-boot.bin">Sending U-Boot</CMD>
<CMD type="push" body="$ kobs-ng init --chip_0_device_path=/dev/mtd2 $FILE">Flashing Bootloader</CMD>

<CMD type="push" body="$ flash_eraseall /dev/mtd0">Erasing Kernel partition</CMD>
<CMD type="push" body="send" file="files/uImage">Sending Kernel Image</CMD>
<CMD type="push" body="$ nandwrite /dev/mtd0 -p $FILE">Flashing Kernel</CMD>

<CMD type="push" body="$ flash_eraseall /dev/mtd4">Erasing rootfs partition</CMD>
<CMD type="push" body="$ mkdir -p /mnt/mtdblock4"/>
<CMD type="push" body="$ mount -t jffs2 /dev/mtdblock4 /mnt/mtdblock4"/>
<CMD type="push" body="pipe tar -jxv -C /mnt/mtdblock4" file="files/rootfs.tar.bz2">Sending and writting rootfs</CMD>
<CMD type="push" body="frf">Finishing rootfs write</CMD>
<CMD type="push" body="$ umount /mnt/mtdblock4">Unmounting rootfs partition</CMD>
<CMD type="push" body="$ echo Update Complete!">Done</CMD>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是要写到哪个flash上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是要写到哪个flash上的呢?

我是想将uboot写到spi 然后内核写到nor flash,但是现在好像都没有跑到烧写那里

楼主:
我用的是B型USB线,会有影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B型USB线,会有影响吗

楼主你好,要用usb otg 线来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要用usb otg 线来下载的。

一定要是otg的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要用usb otg 线来下载的。

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会导致jumping卡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会导致jumping卡住

楼主你好,请问你是参考imx53loco板子设计的?还有SPI NOR部分是怎么设计的呢?imx53loco板子设计中只有SD和Nand两种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是参考imx53loco板子设计的?还有SPI NOR部分是怎么设计的呢?imx53loco板子设计中只有S ...

不好意思,板子是硬件工程师设计的,具体我怎么设计的我也不太清楚,我想请问jumping to OS image这里已经与flash有关了吗?不是只是跳转去跑内核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板子是硬件工程师设计的,具体我怎么设计的我也不太清楚,我想请问jumping to OS image这里已 ...

芯片名是 MCIMX535DVV1C

网友A:
楼主你好,我看到你mfgtool log文件中出现:
mfgtool log:
Friday, October 24, 2014 11:07:11
1 - Panel A Start processing MX53-Loco <LIST/>.

Panel A Start <CMD/> type="boot" body="BootStrap" file="u-boot-mx53-smd.bin
.........
这里我怀疑你mfgtool设置有问题:
中的option选项设置不对的,既然你是参考i.mx53loco设计的,这里就是要选择i.mx53loco,而不是i.mx53smd,i.mx53smd是另外一块板子。

网友A:
你这里最好跟你们硬件工程师沟通一下,看他设计的Flash都支持哪些?DDR相对开发板有无改变,接下来再看是要写到哪个flash上,从而来设置mfgtool中的 ucl.xml文件和option选项。

网友A:
如果有问题,我们再继续沟通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最好跟你们硬件工程师沟通一下,看他设计的Flash都支持哪些?DDR相对开发板有无改变,接下来再看是要 ...

那里是我后来改的,因为之前写成loco也是一样的问题,所以就想试试换其他的看行不行,可能之后忘记改回来了不好意思。我在uboot里面用命令是可以将需要的文件拷贝到指定的flash上的uboot->spi flash,  kernel->nor flash, rootfs->nand flash ,至于ucl文件我是参照MX53EVK-NAND(JFFS2)-PDK这个来写的,可是如果是flash的问题,那jumping最少应该会跑过啊,可是现在却一直停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问题,我们再继续沟通哈~~

嗯先谢谢你了,耽误了你的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先谢谢你了,耽误了你的工作

DDR你设计的和开发板一样的还是用的不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R你设计的和开发板一样的还是用的不同呢?

有点不同,我们只用了2个DDR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点不同,我们只用了2个DDR

楼主你好,这里你烧写不成功和你的DDR改动有关的,这里你要首先根据你板子中DDR设计,修改DDR部分代码。然后编译出你自己板子的mfgtool使用的firmware。然后将编译出来的initramfs.cpio.gz.uboot,  u-boot.bin and和 uImage 拷贝到mfgtool 的目录下烧写。

网友A:
如有问题再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有问题再联系我~~

我在安装ltib的时候出现了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问题如下

rpmdb: --force-debian: unknown option
Died at ./ltib line 2340.
traceback:
main::setup_rpmdb:2340
  main::check_rpm_setup:2403
   main::host_checks:1423
    main:542

以上是日志文件里面的,我的ubuntu版本是13.1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安装ltib的时候出现了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问题如下

rpmdb: --force-debian: unknown option

楼主你好,建议你将整个log都给我看一下,看你给的这部分,不能确定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建议你将整个log都给我看一下,看你给的这部分,不能确定是哪里的问题。 ...

这就是整个啊,全部都在这里了,里面就这么一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就是整个啊,全部都在这里了,里面就这么一段

那你是操作到哪一步骤会出现上述问题呢?

网友A:
楼主你好,这里应该是你Ubuntu版本的问题。可能与LTIB兼容会有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这里应该是你Ubuntu版本的问题。可能与LTIB兼容会有些问题。

我用的是ubuntu 13.10,就是在./ltib -m config出现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这里应该是你Ubuntu版本的问题。可能与LTIB兼容会有些问题。

那我应该用哪个版本的ubuntu?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这里应该是你Ubuntu版本的问题。可能与LTIB兼容会有些问题。

你好,我换成ubuntu10.04编译还是有问题:log如下

Processing platform: host support
===================================

Processing: rpm-fs
====================
Build path taken because: no prebuilt rpm,
Testing network connectivity
No network download connection available

Can't get: rpm-4.0.4.tar.gz at ./ltib line 790.
could not glob rpm in: /tmp/rpm-usr/RPMS/i686/rpm-fs-* at ./ltib line 2411.
traceback:
main::check_rpm_setup:2411
  main::host_checks:1424
   main:542

Started: Wed Oct 29 19:30:46 2014
Ended:   Wed Oct 29 19:31:03 2014
Elapsed: 17 seconds

These packages failed to build:
rpm-fs

Build Fail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这里应该是你Ubuntu版本的问题。可能与LTIB兼容会有些问题。

我编译到uboot的地方出错了

Building target platforms: arm
Building for target arm
Executing(%build): /bin/sh -e /home/usr/Desktop/ltib/ltib/tmp/rpm-tmp.60532
+ umask 022
+ cd /home/usr/Desktop/ltib/ltib/rpm/BUILD
+ cd u-boot-2009.08
/home/usr/Desktop/ltib/ltib/tmp/rpm-tmp.60532: line 22: PKG_U_BOOT_CONFIG_TYPE: must be set, e.g. MPC8548CDS_config
error: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usr/Desktop/ltib/ltib/tmp/rpm-tmp.60532 (%build)

RPM build errors: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usr/Desktop/ltib/ltib/tmp/rpm-tmp.60532 (%build)
Build time for u-boot: 0 seconds

Failed building u-boot

f_buildrpms() returned an error, exiting
traceback:
main:560

Started: Thu Oct 30 00:25:05 2014
Ended:   Thu Oct 30 00:25:06 2014
Elapsed: 1 seconds

These packages failed to build:
u-boot

Build Failed

Exiting on error or interrupt
usr@ubuntu:~/Desktop/ltib/ltib$

这里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呢,我按照文档把需要安装的库都安装了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这里应该是你Ubuntu版本的问题。可能与LTIB兼容会有些问题。

前面是我配置uboot选项的时候选择错误了,现在ltib已经编译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面是我配置uboot选项的时候选择错误了,现在ltib已经编译好了

请问是在哪个版本的Ubuntu上编译成功的?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在哪个版本的Ubuntu上编译成功的?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哈~~ ...

是ubuntu10.04,还有我想问一下initramfs.cpio.gz.uboot这个文件生成在哪里,还有我修改了uboot里面的文件,要如何只编译uboot呢,每次都是全部编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ubuntu10.04,还有我想问一下initramfs.cpio.gz.uboot这个文件生成在哪里,还有我修改了uboot里面的文 ...

楼主你好,在文档 i.MX_6Dual6Quad_SABRE-SD_Linux_User\'s_Guide.pdf (373.5 KB, 下载次数: 52) 中的3.9 Building Manufacturing Firmware有介绍如何编译出initramfs.cpio.gz.uboot。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ubuntu10.04,还有我想问一下initramfs.cpio.gz.uboot这个文件生成在哪里,还有我修改了uboot里面的文 ...

在3.7 How to Build U-Boot and Kernel in Standalone Environment中有介绍如何单独编译u-boot和kernel。你可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