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有使用STM32CubeMX生成FATFS后,调度成功过的吗

楼主(2014-10-24):
MCU:STM32F2XX,使用SDIO,生成FATFS代码后,调度不成功
  retSD = FATFS_LinkDriver(&SD_Driver, SD_Path);
        if(retSD==0)
        {
    if((RE_mount=f_mount(&Fat,(TCHAR const*)SD_Path,0)) == FR_OK)
    {
                        HAL_GPIO_WritePin(GPIOE,GPIO_PIN_3,GPIO_PIN_RESET);
      if((RE=f_open(&MyFile,"yy1.txt", FA_CREATE_ALWAYS | FA_WRITE))==FR_OK)
      {
                                HAL_GPIO_WritePin(GPIOE,GPIO_PIN_2,GPIO_PIN_RESET);
        if(f_write(&MyFile, wtext, sizeof(wtext), (void *)&wbytes) == FR_OK)
        {
          f_close(&MyFile);
        }
      }
    }
        }

f_open这一步就出错了,返回结果是FR_NOT_READY,                        /* (3) The physical drive cannot work */

网友A:
是不是你的文件格式不对;

楼主:
跟文件格式没关系,是底层的配置,不知道怎么整

网友B(2015-04-28):
我的mount成功了,但是就是mkdir就会出现HardFault_Handler错误,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mount成功了,但是就是mkdir就会出现HardFault_Handler错误,不知道怎么回事

先看看你的Heap/stack大小,缺省的不够。

网友C:
也许有帮助: 2015-04-20 STM32F407 FreeRTOS+SD+FatFS调试小结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p;page=1#pid5391252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也许有帮助: 2015-04-20 STM32F407 FreeRTOS+SD+FatFS调试小结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 ...

确实有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