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283生成updater,mfgtool烧写出现问题

楼主(2014-10-24):
我在用mfgtool烧写自己生成updater的时候遇到如下问题:
下面是串口打印信息:
UBI: attached mtd1 to ubi0
UBI: MTD device name:            "gpmi-nfc-general-use"
UBI: MTD device size:            108 MiB
UBI: number of good PEBs:        863
UBI: number of bad PEBs:         1
UBI: max. allowed volumes:       128
UBI: wear-leveling threshold:    4096
UBI: number of internal volumes: 1
UBI: number of user volumes:     0
UBI: available PEBs:             851
UBI: total number of reserved PEBs: 12
UBI: number of PEBs reserved for bad PEB handling: 8
UBI: max/mean erase counter: 0/0
UBI: image sequence number: 0
UBI: background thread "ubi_bgt0d" started, PID 1702
UTP: sending Success
utp_poll: pass returned.
UTP: received command 'mknod class/ubi,ubi0,/dev/ubi0'
class = 'class/ubi'
item = 'ubi0'
node = /dev/ubi0
type = (null)
UTP: running utp_mk_devnode(class/ubi,ubi0,/dev/ubi0,0x2000)
utp_mk_devnode: creating node '/dev/ubi0' with 252+0
UTP: sending Success
UTP: received command '$ ubimkvol /dev/ubi0 -n 0 -N rootfs0 -s 90MiB'
UTP: sending Busy
UTP: executing "ubimkvol /dev/ubi0 -n 0 -N rootfs0 -s 90MiB"
ubimkvol: invalid number '90MiB'
UTP: sending Non-success
utp_poll: exit with status 256

UTP: executing "ubimkvol /dev/ubi0 -n 0 -N rootfs0 -s 90MiB"

我把上面的90MiB改成1MiB后,问题还是依然存在,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问题所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烧写的是什么格式的文件系统?以及你是烧写到哪个flash中的?

楼主:
你好,我采用的是 mfg frameware profile ,采用的默认initramfs文件系统,我们板子只有一块flash,大小是1G,是spansion公司的,你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吗?或者会不会是ubi-utils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烧写的是什么格式的文件系统?以及你是烧写到哪个flash中的? ...

你好,我采用的是 mfg frameware profile ,采用的默认initramfs文件系统,我们板子只有一块flash,大小是1G,是spansion公司的,你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吗?或者会不会是ubi-utils有问题?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采用的是 mfg frameware profile ,采用的默认initramfs文件系统,我们板子只有一块flash,大小是1G ...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flash是nor ?

网友A(2014-11-27):
楼主你好,请问你本贴中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了?如果没有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如果已解决麻烦帮忙结帖哈,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