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和继电器区别

楼主(2014-10-24):
没用过可控硅,关于它工作为什么有四个象限求解释?可控硅和继电器区别,能想到的有成本,频率,开关时间。求补充。

网友A:
哈!可控硅开、关周期一定是相同的!继电器开、关可以不同的!

网友B:
可控硅可以进行占空比的控制,继电器好像做不了

网友C:
双向可控硅在交流电下使用时就有4个象限的情况。可控硅对比继电器的好出是可以精确控制导通角,在功率控制场合有优势。
传统继电器的响应速度慢;驱动时不能直接用控制器IO口驱动,需外加电压;且由于机械结构,使用寿命短;容易产生电火花。固态继电器在上述缺点上有很大改善。
继电器的一个优势就是隔离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