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教高手开关电源反馈隔离都有什么方法

楼主(2014-10-24):
用光耦隔离当然是最好的,但是在高温下稳压效果要差一点,除了用光耦,用变压器耦合也可以,但是体积一定会增大。还有什么好的隔离方式和电路么?关键是后面稳压效果好的。

网友A:
嗯!…好象就这两种方法…

网友B:
正在兴起差分电容耦合,容量在pF量级的两个电容,通过高频调制信号进行耦合,已经有集成在集成电路内的器件出现,型号不详(主要是懒的翻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在兴起差分电容耦合,容量在pF量级的两个电容,通过高频调制信号进行耦合,已经有集成在集成电路内的器件 ...

你太厉害了 就是想找这个电路啊

楼主:
顶起来,谁研究过别的隔离方式啊?

网友B:
当然还有别的方式,但性价比不高

网友C:
蚂蚁真是大神

网友D:
还是选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