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 ADC输出14位数据,用DSP压缩传输

楼主(2014-10-24):
ADC芯片输出14位数据,但是设计要求先存入FLASH或者其他存储设备,一段时间后DSP再从存储设备中读取,进行压缩传输。有没有配套的ADC、存储设备可以满足条件,求大神推荐。如果要求速度的话,还是采用并行比较好吧,但是接口设计又会比较麻烦吧

网友A:
随便选个AD就行,简单点就外扩ram,把采集的数据点保存到外部的ram中,然后再传输

网友B:
直接找一款自带14位ADC的DSP吧    不然外扩比较麻烦
但是自带14位ADC的芯片比较少

网友C:
加块RAM,Flash,EEPROM都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