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CY7C68013A采用开发包时提示“Vendor Request failed”

楼主(2014-10-24):
目前我在做一个FPGA+CY7C68013A的采集模块。请问,我如果FPGA还没下载程序,能否利用板子上CY7C68013A与上位机传输数据?即我可以利用cypress提供的开发包Console来与上位机之间传输数据吗?我现在点击Console的Vend Req

,,总提示Vendor Request failed。

网友A:
Vendor Request 是要自己编写的程序处理的, 程序都没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Vendor Request 是要自己编写的程序处理的, 程序都没下载

嗯,明白了。。。再请教一个问题,我下载固件到EEPROM里的时候,再次下载的时候,晶振clkout突然没有输出了。一直提示unknown device。重启之后还是一样。请问哪里出问题了?怎么下手排查?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明白了。。。再请教一个问题,我下载固件到EEPROM里的时候,再次下载的时候,晶振clkout突然没有输出 ...

找到问题了,是板子突然短路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