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FAQ】MSP430单片机程序在RAM还是在FLASH运行?

楼主(2014-10-24):
在硬件仿真当然是RAM中运行,”Load Program“就是将程序(数据和指令)下载到Flash中去,不运行时程序在flash中一直保存,但是运行时还是从flash加载到RAM中运行的(即从flash中将数据复制到RAM中),这是时数据存在RAM中(当然flash中数据还是不变),但是断电后RAM丢失数据,以便下次继续运行。

网友A:
如果放到flash里的话程序要有操作的

网友B:
这个要看你程序的大小了

网友C:
一般都是在RAM里吧

网友D:
还真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网友E:
不同芯片不一样吧

网友F:
求高手解答

网友G:
等待正确答案

网友H:
是呀 一较真还真糊涂了